好赢铂金100A电调的折腾事

楼主(2021-07-30):
我几年前买了铂金100A电调。当时第一次用这样好的电调飞固定翼,挺好。可以意外发生了,飞机落地后被看热闹的大货车给压坏了,电调也废了。
第二次又买了个一样的电调,先飞固定翼,后来飞直升机,突然发现电调不能与设置卡通讯了,询问售后得知V3版的100A电调容易丢程序,返厂,修好。
大约飞了两年,可以前两天直升机突然不转了,估计又是电调罢工了。
请帮忙指导一下,这个铂金100A电调怎么使用,注意哪些事项,才能不出毛病,不丢程序。

网友:
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是每個禮拜飛天天飛,應該算壽命到了,電子零件總是有壽命的,沒有不會壞的電子產品

网友A:
这个估计和电调设计有关系,使用方法上都差不多的,如果有特别注意的,应该都写在说明书上了,你问问售后看是不是这个型号这种问题挺多,还是就你这个有这种问题,就你这个有问题就乘早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和电调设计有关系,使用方法上都差不多的,如果有特别注意的,应该都写在说明书上了,你问问售后看 ...

感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