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人

楼主(2021-07-30):
新手固定翼转弯时候用方向舵用不用

楼主:
为什么说新手刚开始要用副翼呢

网友:
最好的是4个通道同时用。副翼转到一定角度稳住不动,然后拉升降,飞机就转了。协调转弯时,这个动作同时带着方向舵。如果技术好,能做到水平转弯,这个动作就非常好看了。

网友:
我只有在降落的时候偶尔用下。平时基本不用

网友:
飞3d用,普通飞行用不到

网友A:
常用方向舵的机型:3D机、滑翔机、翼展两米以上的大航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用方向舵的机型:3D机、滑翔机、翼展两米以上的大航模

还有无副翼的练习机

网友:
去体会用方向舵来拐弯和修正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无副翼的练习机

对,这种没副翼的飞机一般都是大上反角,模拟器上有

网友:
高速转弯可以不用,低速必须用。

网友:
用,可以在急转时补偿吊高,调整偏航,副翼舵效差的机可以用方向舵和副翼同向打一定角度来降低转弯半径

网友C:
转弯用副翼和升降舵,先转副翼,然后拉升降就转过来了,垂直尾翼一般在着陆的时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弯用副翼和升降舵,先转副翼,然后拉升降就转过来了,垂直尾翼一般在着陆的时候用

好的

网友:
感觉新手用副翼好操作些

网友D:
反正我飞了这么些年,转弯都是用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飞了这么些年,转弯都是用副翼

嗯嗯谢谢

网友E:
可以用,而且个人感觉方向舵转弯更精准。但是也要看机型,有的机型用方向舵转弯就很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而且个人感觉方向舵转弯更精准。但是也要看机型,有的机型用方向舵转弯就很难控制

网友:
一般用副翼就行了。

网友:
是因为新手没办法做到左右手协同操作吧,反正我没有开垂尾的舵。

网友F:
是因为新手没办法做到左右手的协同吧,反正我是没有开垂尾的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