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器安装问题

楼主(2021-07-30):
请教, 刚买了一只如下图款的二手谐波减速器, 其输入轴安装面是12个4.5mm的通孔, 请问应该用什么规格的螺丝, 还是有特别的安装方法?

网友A:
4.5的孔,用标准件的话,当然是用M4的螺丝了,不过如果对于中心位置要求比较高的话,我认为至少用二到三个定位销比较好的.其他没有什么要求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的孔,用标准件的话,当然是用M4的螺丝了,不过如果对于中心位置要求比较高的话,我认为至少用二到三个定位 ...

攻丝M5吧

网友B:
就用m4的螺丝连接基板(有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的孔,用标准件的话,当然是用M4的螺丝了,不过如果对于中心位置要求比较高的话,我认为至少用二到三个定位 ...

謝謝, 應該是這樣.

楼主:
鋼的, 不敢攻, 斷了就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用m4的螺丝连接基板(有螺纹)

輸出端的基板有M4螺纹, 但是輸入端的基板就只有4.5mm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的孔,用标准件的话,当然是用M4的螺丝了,不过如果对于中心位置要求比较高的话,我认为至少用二到三个定位 ...

找到了, 應該用這個, 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應該用這個, 對吧?

没有错ok就是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應該用這個, 對吧?

这种叫塞打螺丝,就是螺丝的近头端有一段是光杆,这种螺丝的好处是有一定的定位精度,不过要求就是对于孔的位置大小有比较高的要求.
那个减速器有12 个安装孔,而底板上也要有12 个螺丝孔,通常减速器上的安装孔的位置精度是很高的,塞打螺丝的那段光杆的精度也是比较高的,这样底板上12 个螺丝的孔的位置精度要求也要很高,否则这个塞打螺丝是没有办法安装上去的,而用定位销的话,个数只有2个到三个,相对加工起来方便一些,其他的安装孔的精度要求就比较低了.毕竟是4.5的孔,用M4 的螺丝的话,大概直径在3.8-3.9之间的,间隙足够大的.

网友:
国产的一些塞打螺丝的定位尺寸完全是垃圾
我买了不少  换过几次店里买M8的塞打
从0位到-10丝的  全部都有。。。。我彻底无语了

楼主:
還真是, 某寶的定位銷直徑精度从0到-1丝, 比塞打螺丝好些. 看來用定位銷+塞打螺丝應該是最好的方法. 謝謝樓上各位指教.

网友C:
量一下安装孔带锥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安装孔带锥度吗?

沒有, 就是直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