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天空端焊接问题

楼主(2021-07-31):
如图所示,dji天空端连飞控的话要6根线,而vista的话只需要焊四根线,vista也有多出来的两根线的焊盘(sbus和gnd),所以就想问下,vista天空端为啥不焊这两根线?6根线连接和4线连接有啥不一样的吗?
谢谢!

网友:
没有遥控吧

网友:
按需取用,你用大疆遥控就焊上,用第三方遥控就用不用焊

网友:
你把6根线分别什么作用搞清楚后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A:
sbus是遥控信号线。大疆天空端同时还可以作为大疆遥控器的接收机使用,所以会有一个sbus引脚。所以需要大疆遥控器遥控就焊sbus线,不用大疆遥控器就不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bus是遥控信号线。大疆天空端同时还可以作为大疆遥控器的接收机使用,所以会有一个sbus引脚。而蜗牛天空端 ...

你回答的不正确。vista天空端和大疆天空端唯一的区别就是,大疆天空端可以插SD卡,录1080P的视频。而vista天空端不能插卡,只能眼镜端录制720P的视频。两个天空端都支持大疆数字图传系统遥控器进行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回答的不正确。vista天空端和大疆天空端唯一的区别就是,大疆天空端可以插SD卡,录1080P的视频。而vist ...

        我查了一下,你说的对,我记错了。蜗牛天空端是支持大疆遥控的。应该更正为需要大疆遥控就焊sbus线,不需要就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