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个新的EPP飞机套材“飞熊” 适合慢慢飞

楼主(2021-07-31):
年初就开始设计制作的EPP上单翼 3通练习机,断断续续的刚刚做好。
上单翼、低重心、U型上反自稳性好、重量轻、加大的机轮 、无副翼操控简单容易,慢飞无压力。
翼展800mm  机长680mm   起飞重量270克
动力部分 1806  2400KV   12A电调  5寸桨   800ma 2-3s
4通接收  银燕ES08舵机

机轮

机轮

机翼

网友A:
做翼型 能不能给几个详解的照片或过程,谢谢

网友:
做工精细  给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翼型 能不能给几个详解的照片或过程,谢谢

机翼 机身 都是数控热切制作 热切的过程没有拍照片哦

网友B:
这种直来直去的都是切割的,表面很粗糙,阻力大,不好飞。刚开始不知道,我买了,结果不好飞,现在才会分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直来直去的都是切割的,表面很粗糙,阻力大,不好飞。刚开始不知道,我买了,结果不好飞,现在才会分辨 ...

“好飞”与否,同机翼光滑与否,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是有待商榷的,还请理性看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直来直去的都是切割的,表面很粗糙,阻力大,不好飞。刚开始不知道,我买了,结果不好飞,现在才会分辨 ...

不好飞的原因有很多 。
飞机设计 、操控的手法、飞机的形式 等等。 只是简单的从阻力粗糙一方面下结论还是不太准确的。
对练习机来说 ,操控简单、 自稳性高很关键 。
因为要尽量慢速飞行,所以阻力大一些并不是坏事,在保证飞行稳定的情况下,增加一定的阻力(表面粗糙、机身面积加大、加大机翼的仰角、大的机轮都会增加阻力)反而有利于慢飞。
另外这个飞机刚刚做出了,所以您买的应该是别的飞机吧!

网友:
出不出套件····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胶水,我用502和UHU都有腐蚀性啊

网友:
有没有套材出的?

网友:
干净的工作台,太漂亮了,我就不行,一弄东西一大堆,粗心大意,经常犯不该犯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什么胶水,我用502和UHU都有腐蚀性啊

epp泡沫不会有腐蚀的情况  502  uhu都不会腐蚀   但是502 不适合EPP之间的粘接  不能填缝   ,固化后太脆 粘接效果不好 epp  mpp泡沫粘接 我一直用 “金枪2118”  透明无痕粘接位置有弹性效果很好。

网友(2021-09-08):
很可爱的小飞机啊,有套材出售吗?

网友:
其实四通道的话,副翼也简单,一个舵机搞定的那种

网友:
强烈拜托楼主出套材,让大伙儿分享受益!

网友:
有空切几套小翼展的二战机啊,现在都绝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