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睿思凯接收机分类凌乱了

楼主(2021-07-31):
frsky睿思凯的接收机系列多,我等小白有点凌乱了,我的遥控器是X9DPlus accst 应该是属于老版本的遥控器了。1:目前知道R9系列应该是需要R9M高频头搭配使用的。2:TFR系列应该是futaba用的。3:Archer系列啥意思?大部分都有插针的。4:带有字母V的都是单向接收是这个意思吗?5:最想知道x系列当中的x8r与s8r有啥区别?假如我用我的遥控器飞直升机该买个这样的接收机呢?

楼主:
可以分别从适用的飞行器类别,适用的协议,生产的版本年代来说明,客服在吗?

网友:
直接去官网看咯

网友A:
支持  accst 协议的接收机都能用, Archer是最新出的,用不了, 不支持accst
xm, xm+, r-xsr, rx4r, rx6r, x8r, rx8r(pro), 都能用
x8r和s8r都能用, s8r带陀螺仪, 可以给固定翼飞机提供自稳功能
G-rx8也能用, 带气压计功能, 可以回传高度
有的接收机支持ACCESS和accst  2种协议, 要刷accst的固件才能用, 而且版本要和遥控器匹配

飞直升机6通道够用了吧, 有足够通道, 带pwm输出的接收机都能用
rx6r, x8r, rx8r都可以用, 数字代表pwm输出通道数

楼主:
谢谢4楼大哥的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  accst 协议的接收机都能用, Archer是最新出的,用不了, 不支持accst
xm, xm+, r-xsr, rx4r, rx6r ...

我的控怎么对不上RX8R pro这个接收机我是2019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控怎么对不上RX8R pro这个接收机我是2019版的

你是什么遥控器呢, 有没有选D16协议
遥控器高频头固件版本和接收机固件版本要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遥控器呢, 有没有选D16协议
遥控器高频头固件版本和接收机固件版本要一致

我的是X9D 2019款   控和接收的版本我还没注意,固定翼的接收机怎么升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遥控器呢, 有没有选D16协议
遥控器高频头固件版本和接收机固件版本要一致

谢谢明白了

网友(2021-10-10):
搞得真麻烦!futaba就那几个系列比较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