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PWM接口供电问题

楼主(2021-08-01):
大佬们请问f4v3飞控的pwm接口不接舵机的时候测量电压5v,接上舵机后舵机无反应,再测量电压就变成0v了,请问这是是什么原因?怎么维修?

网友A:
你好,这几个供电接口,必须至少有一个接5V输入才可以,否则是不能对外供电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用这几个供电接口给舵机供电的话,需要先在这四个供电接口上接一个外部的5V输入,然后才可以用另外的三个5V给舵机供电。
简单地说,就是这个飞控带负载能力有限,不能使用本身的5VBEC给舵机供电,外接一个BEC的目的,实际上是舵机使用了外部BEC供电,只不过是借用了飞控的焊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几个供电接口,必须至少有一个接5V输入才可以,否则是不能对外供电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用这几 ...

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pwm供电有问题,谢谢你啦

网友B:
单片机上贴个散热片干什么,这玩意又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上贴个散热片干什么,这玩意又不发热

单片机摸着还是有温度的,现在摸着温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摸着还是有温度的,现在摸着温温的

这东西不是功率器件,而且运算量也不大,即使有温度也基本是传导过来的,没必要贴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是功率器件,而且运算量也不大,即使有温度也基本是传导过来的,没必要贴散热片

好的 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明白了

我b站看手感fpv说的不能输入5v呢,说在1-4通道输入5v直接烧控,请问到底可不可以呢,我就是接舵机有信号,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b站看手感fpv说的不能输入5v呢,说在1-4通道输入5v直接烧控,请问到底可不可以呢,我就是接舵机有信号 ...

我接过5V,没有烧控,不过如果接舵机的话,直接将单独供电的BEC接舵机就可以了,这里只接信号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过5V,没有烧控,不过如果接舵机的话,直接将单独供电的BEC接舵机就可以了,这里只接信号线就行。

谢谢了,刚刚试了确实之前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