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的进化---小罗Specter700V2直升机正式问世(77张图片与视频)

楼主(2021-08-02):
我们一直在设计一台真正飞手所需要的直升机。从2016年开始的小罗700就是这个理念,优秀的3D性能,安装和维护便利,长时间高强度飞行免维护,机器强壮,飞行安全,外观好看,重量轻,五年之间,我们不断吸取世界冠军以及很多3D直升机高手的意见建议,不断改进,造就了这台小罗700V2。
   新款700旋翼头降低10mm,提高了飞行的敏捷度,同时大幅增强了中联的强度,依旧搭载双列角接触轴承的旋翼头有无与伦比的飞行寿命和顺滑度,嵌入式桨夹垫片方便安装大桨,上机身强度大幅增强,取消尾撑,32mm尾管,第三轴承座取消垫片,极大的增加了安装拆卸旋翼头的便利性,快拆式电池板由机身后面插入,免拆头罩,还可以升级快接插座系统,免插线直接插入启动,当然也支持前入电池板,满足所有飞手需求,陀螺仪前置,有效抑制震动,矮脚架让熄火降落更加容易,标配8mm超软定制皮带有着不可摧毁的寿命,100t/20/21t皮带轮降低了皮带的压力,可以升级18mm超厚大齿盘的设计让扫齿几乎变成不可能,尾舵机上移对称于升降舵机让整体重心更加完美平衡,对于不习惯尾拉杆上置的飞手我们也提供尾拉杆下移配件,一体尾波箱保证了精度和强度,单个普通尾波箱轴承让安装尾皮带轮更加方便,并且间隙可调,上至式压带轮避免跳齿发生,超轻量化垂尾,整体轻量化尾巴,大幅增强了锁尾性能,综合重量比老款顶配减轻了100g左右,总之,这是一台性能更强,结构更强,重量更轻,飞行更加方便的700。
接下来简单看下安装细节和设计理念
可以简单的绝对不去复杂化,配件就这么几包
旋翼头部分,中联进行了重新设计,和主轴同时降低10mm,加快了整体的反应速度,得益于更强化的机身设计,所以让砍尾管变成不可能了
大桨夹采用F3C设计理念,降低重量,内嵌垫片,方便安装大桨,支持12/14mm两种桨跟的大桨直接安装
旋翼头依旧采用四颗双列角接触轴承,0虚位,超长寿命,炸机基本上不坏,可以与推力轴承一起承受径向力,所以飞行更加顺畅高效,我们有换普通轴承进行测试,效果天差地别,唯一缺点就是成本太高,进口的一颗轴承200多元,横轴胶圈原配80度胶圈结合pom,既有高速响应的手感,又有无与伦比的线性输出,桨夹臂依然是溃缩式设计,炸机必换,卸力配件
十字盘沿用老款,双列角接触轴承可以提供几千个起落免维护的寿命,0虚位,飞行中承载着上下的径向力,同样为手感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
15mm空心主轴采用F3C的版本,高度更低,强度方面无需任何担心,断主轴事件还没有发生过,5年的飞行记录,都是世界顶级选手验证过的
大桨夹垫片,提供1/2mm选择,桨夹为16mm,可以通过内嵌式垫片调整到12/14mm,增加垫片是为了大桨受力更加均匀合理
内嵌垫片直接免去对孔的烦恼,全车床制作,非冲压,保证了高精度
下面是机身部分,也是改变最大的地方
第一个配件,没变,因为特别好用,一体化轴承座,配合两颗双列角接触轴承,寿命极长,并且承受正倒飞的拉力,大大增强飞行顺畅度,降低轴承负荷和阻力,并且也是0虚位
15mm的双列角接触轴承,两颗轴承4排滚珠
第二个配件,改进了,延长的第三轴承座,直接和后尾管座连接起来,刚性大大增强,第三轴承因为不受径向力,所以改回普通轴承,轴承采用日本EZO顶级产品,加大型号,内嵌式垫圈免去安装时需要对孔的麻烦,更方便的拆装旋翼头,让维护变得更简单
舵机座看似没有变化,其实增加了马达调整距离,让齿轮间隙调整更加从容

十字盘导轨座和舵机座连接到一起,也是大大增强机身刚性的设计
新头罩柱移到上面,减少配件数量,长度不变
强化铝柱不能少
尾管座是重新设计过的,为了取消尾撑,使用32mm尾管,这里只需要先锁三颗螺丝,另外一颗稍微长一些是为了夹紧尾管后锁穿尾管固定用的,同时接地整个尾巴,避免静电的发生
整个尾管座全部倒角,避免夹伤尾管导致空中断裂,飞行安全细节部分我们都有考虑到位
压带轮部分改了几次,最终采用滚针固定,避免螺丝固定的不顺滑,并且强化强度,压带轮轴承加大,采用日本轴承,高转速更耐用,压带轮直接支持8mm皮带

压带轮座部分通过碳板和尾管座连接,增加刚性
另外一边侧板合上
右上角的螺丝先不上,等固定好尾管再锁穿
电池导轨沿用老款,中间碳板有加长,连接整个上下侧板,大大增强纵向扭动刚性,前面可以放置陀螺仪和接收机等电子设备,陀螺仪前移降低了尾巴震动传导,让飞行更精准,更跟手
第三轴承座和后尾管座都通过中间碳板刚性连接,尾管座四颗螺丝先不锁紧,加紧尾管后锁紧,都采用半圆头YFS螺丝,既保证了强度,又让电池板进入顺畅,不会和绑带有任何干涉
电池轨道后面增加一个v型导向,让入电池变得更加容易
新款尾管加强座,老款由三根铝柱连接,新款由一体座直接连接,前面和第三轴承座连接,后面和尾管座连接,上下侧板之间的连接,大大增加刚性,缺点就是成本高了很多
装上下侧板,头罩柱缩短了尺寸,因为新款头罩更加纤细
右下侧板装上电池快拆头后装上机身
脚架改为低重心脚架,更宽,更矮,材料更强,让熄火降落变的更加容易,同时姿态也更加漂亮,特别注意下脚架座侧孔前后的方向,要朝后面
接下来尾巴部分,尾波箱依然是一体成型,日本cnc设备一次成型,保证了轴承的同心度和精度,取消抱箍设计,直接锁入尾管,方便定位,同时大大降低了尾巴的重量
精度靠数据说话,谬级精度,因为我们使用全进口设备在加工
特别定制的8mm超软皮带,降低阻力,增加强度,不在为断皮带而担心
尾轴没有改变,右侧轴承也没有改变,采用日本进口法兰轴承,安装方便,尾皮带轮使用21T,老的是17T,大大增加接触面积,降低打滑的可能性,从而提升锁尾性能,也有20T可供选配,适合低转速玩家,皮带轮材质也改为7075铝合金,更加耐磨
另外一侧轴承改为非法兰轴承,可以大幅提升安装尾皮带轮的便利性,同时也为调整虚位提供的便利性,图中加了一片垫片,调节间隙
普通轴承通过超轻量化垂尾压住
装上压带轮,让跳齿变得更难,同样采用7075耐磨铝合金和日本进口加大轴承,寿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细节
拨叉没有改变,只需要反装即可,拨叉片有改
螃蟹抓采用新的公差配合,让球头扣顺滑无比,这里铜套需要多一些轴承胶
装上尾拨叉,确认顺滑度
尾桨夹没有改变,尾中联材质改为7075,更加耐用,减少震动
前皮带轮改为100T 7075,配合21/20T尾齿提供4.76和5.0的尾齿比,取消挡边设计,同时增加压带轮挡边宽度,让皮带不会跑出皮带轮
标配大齿没有改变,依然是15mm全CNC斜齿,但是我们提供18mm加厚加强齿轮,可以承受更大的动力而不扫齿,单向依然是楔块的,强度没问题
下面是18mm大齿细节对比,缺点是重量有所增加
主轴套入,锁紧主轴环
拉紧皮带并使尾波箱平行于机身,然后锁入m3*3螺丝穿进尾管,既能定位又能接地,消除静电影响
装上尾拉杆和尾拉杆固定环
马达座依然和老款一样,经典设计,上下轴承座采用碳板连接增加刚性,马达齿加长设计,对于6mm马达轴长度没有要求,55mm内都可以使用,另外马达轴不与轴承接触,大幅提高马达轴使用寿命,马达齿由上方一个单列角接触轴承,可以承受斜齿产生的径向力,从而让马达轴承寿命更长,更加顺畅,下轴承采用日本轴承,提高更长的使用寿命,下马达座加强板大幅提升侧板刚性
这部分和老款一样的,只是调节间隙加大了,让调齿隙更简单
装电调板之前先将陀螺仪固定在下面中间碳板上,布线可以非常方便,而且美观,基本看不到舵机线
大功告成,由于头罩还未完成,无法展示,下图空机重量为1870g,对于这么大幅提升刚性后的机身,不但没有更重,反而比老款还减肥了60-100g,这个无疑对性能有着大幅提升效果,今天就写到这里,下面放个小柯的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64y1W7SF?share_source=copy_web

网友:
确实好飞

网友:
7月22日V2升级套件2880,现在涨价了?

网友A:
国产不带桨5580? 对不起我选择sab raw 6520带大小桨。

网友:
特别棒!直机的精品!

网友:
这个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不带桨5580? 对不起我选择sab raw 6520带大小桨。

对不起,我700只收二手的几乎全新空机,罗7或者大兔子才2k完整空机带电机,自己配上凤凰160A……穷玩700

网友:
看到后入这句话的时候,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想的多吗?

网友B:
这尾波箱的设计,是把尾桨的推力都作用在垂尾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尾波箱的设计,是把尾桨的推力都作用在垂尾上了吗?

任何垂尾都在尾桨的作用面上,新款还减少了面积,实测效果非常好

网友C:
确实是细节满满,让人心动,希望价格也能接地气...

网友:
完美用心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细节满满,让人心动,希望价格也能接地气...

性价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无奈材料猛涨,各种成本猛涨,价格低不下来了,不过横向对比下我们还是最有优势的

网友:
最近新机不断啊   tg700  小罗700v2  sab raw nitro

网友:
零件外观设计有待加强

网友:
v2值得拥有

网友:
还是你下手早,我还以为我是国内第一个买的呢哈哈。

网友D:
主轴飞一段时间后  拆不出来  有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飞一段时间后  拆不出来  有改善吗?

必须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飞一段时间后  拆不出来  有改善吗?

高频热处理对单向部分再次强化

网友E:
罗老板,这机子用原装4525马达飞,普通3D下来马达温度多少度算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罗老板,这机子用原装4525马达飞,普通3D下来马达温度多少度算正常呢?

比较热的,80度左右

网友F:
在预定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热的,80度左右

哦,那看来我这台是正常的,飞下来还可以用手摸一秒,竟然有这么热,不能连续飞几个电吧,飞一个电得休息一会

网友G:
这个价格大家去买rve啊,rve新品天枢星啊,价格接近,国际品质,对比细节就能发现rve设计细节的用心和做工的精致,rve可以说是国产的jr propo

网友:
机身改的挺好,就是尾巴有点不太习惯。头罩和现在的机身不搭,机身的肚子太宽了,头罩后面收的太多,图片角度显得很突兀。一直不太喜欢银色的氧化件,如果有黑色或亮银就好了。

网友:
十字盘上盘的设计,真的无力吐槽,上古时代的设计了

网友H:
越来越好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越来越好了,赞一个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已买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预定了没?

首批售罄,等第二批

网友J:
主轴中联,切割口和固定螺栓开在同一个面上,有思考过么?思考过还这么设计?

网友:
已经买了,好机不容错过!

网友:
切割口和螺丝是有距离的,不影响强度!

网友:
V1才开始飞,V2估计五年后再捡便宜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主轴中联,切割口和固定螺栓开在同一个面上,有思考过么?思考过还这么设计?

夹紧主轴主要作用是两侧相位臂的安装螺丝

网友K:
我也来一发 第一次装机用了手头上多余的DEKO8系舵机  试飞一个起落后感觉不用更骚点的舵机来伺候这机子太对不起这700V2了 因为太好飞了

网友L:
单看图片,感觉机身碳板的设计上已经较一代更有美感了,无奈金属件的设计好像还是一代那样,少了点美感,纯个人感觉和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单看图片,感觉机身碳板的设计上已经较一代更有美感了,无奈金属件的设计好像还是一代那样,少了点美感,纯 ...

任何产品都是一点点进步的吧,汽车二十年前也没现在好看啊,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我们力争做好自己,其它的交给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来一发 第一次装机用了手头上多余的DEKO8系舵机  试飞一个起落后感觉不用更骚点的舵机来伺候这机子太对 ...

还可以再骚一点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夹紧主轴主要作用是两侧相位臂的安装螺丝

你也说了是主要作用,那把主轴孔转90度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也说了是主要作用,那把主轴孔转90度不行么

1.那个方向壁厚要厚的多,更加耐受旋翼头的力量,原来我们2颗螺丝现在改为一颗,必须要保证中联有足够壁厚支撑力量
2.侧面锁螺丝方便的多,你可以不拆连杆即可完成安装拆卸,我们的宗旨是拆这个不需要影响那个,安装干涉尽量减少,否则你不嫌麻烦吗?
3.你可以怀疑我们的设计能力,但不要怀疑我们后面的测试团队,世界冠军15度螺距往死里飞上一千起落,泰国Kan每个起落超转干上几百个起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款机我们修改了无数次了,就为更好飞,更强壮,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再骚一点哈哈

在骚就要上X8

网友:
陀螺仪设计位置对MB不是很友好,第二尾波箱与尾管连接仅靠侧向4颗螺丝固定,接触面太小,应力集中长时间飞行,担心尾管螺丝孔这里会疲劳开裂。

网友M:
一个轴承200,看到这,我笑了,都自己生产700直机了,还被人忽悠?轴承这东西,你懂的。。。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只要会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个轴承200,看到这,我笑了,都自己生产700直机了,还被人忽悠?轴承这东西,你懂的。。。没有最贵,只有 ...

多了解一下别人用的什么型号再来评价谢谢,37英镑算下多少人民币吧,我们机床随便换两个角接触轴承3000元呵呵

楼主:
大桨夹轴承,28镑,需要四颗

楼主:
说一下为什么要用角接触轴承,因为十字盘需要承受很大的径向力,普通轴承无法承载,所以用角接触会大幅度提升运转效率,大桨夹和主轴轴承同理,我们老款有9颗,新款使用8颗,假如都用进口的可以算下价格,轴承就要去掉一千多呵呵,PS:我们普通轴承用的都是进口的,nsk,nmb,ezo等等

网友:
只要用心都是好机,加油中国

网友:
旧款的轴承也是这个品牌的吗?

网友:
好轴承上百上千很正常。后入电池,接线问题怎么解决的,图上没看出来

网友:
这么好的轴承,,,,是不是该定为升级件更合理一些,标配不用配这么贵的把

网友:
小罗的700基本不用考虑换轴承问题,除非你是专业选手!

网友:
组装调试完了, 舵机deko 8295,上下动总距杆,回中后螺距不变;掰动大桨直到听到多个舵机受力声音后松手,螺距差基本不大于±0.1度。比如一侧 -0.1 度,另一侧 0.1 度;或一侧 -0.1 度,另一侧 0 度这样子。第三轴承座直接上紧螺丝,主轴就可以正好对齐滑入。

中午首飞中转速悬停了下,陀螺仪 vbar neo,电机egodrift 4530HT 510kv,锁尾一根棍,运转声音小,没听到任何轴承或齿轮的高频声。

网友:
价格不错了  比动不动就喊个7 8K的 强多了

网友:
金属件的外观和颜色可以考虑再美化一些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如果飞机设计成更方便布线就好了,我个人对布线是否美观比较在意。个人觉得电调固定板的三个过线孔放到前面更好。

网友:
高精度的飞机,直升机玩的就是精度呀!

网友:
这个地方会不会脆弱了点?或者是卸力保护电调的设计吗

网友:
此贴没有精华有点想不通了,推荐飞机的估计都么有精华吧,这个是走线的孔,不是卸力孔。

网友:
这个居然不是精华?

网友:
真棒!
是现在模型直升机的典范!

网友E:
V1炸了,侧板与脚架底板连接处真弱

网友:
小罗的机器现在真的是国际水准了,世界冠军参与设计的飞机果然不一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E:
V1炸了,侧板与脚架底板连接处真弱

我正在琢磨怎么改进下,用尼龙螺栓700级可能也hold不住。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正在琢磨怎么改进下,用尼龙螺栓700级可能也hold不住。

是侧板与底座连接的孔太弱了,烂一个螺丝孔要整个侧板换掉

网友O:
馬達齒是鋁齒還是鋼齒

楼主:
引用 网友O:
馬達齒是鋁齒還是鋼齒

做过硬化处理的钢齿

网友P:
这直升机不错,用料也很好,但是感觉现在电动直升机机械设计太相似了,摘掉头罩根本分不清哪个是rve、 小罗、TG、总感觉过去的一些油机机械设计总能眼前一亮,为什么不能设计一款结构新颖的电动直升机呢,比如tdr这种。

网友Q:
说好飞的都是托,我不信,除非亲自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说好飞的都是托,我不信,除非亲自飞一下。

好东西叫分享,垃圾东西非要说好那才叫托,我们从来不请托,附上TW模友的评价

网友(2021-09-04):
头罩看着挺像x42的哈哈哈

网友:
我想提2个问题
1:旋翼头部分,中联进行了重新设计,和主轴同时降低10mm,加快了整体的反应速度,得益于更强化的机身设计,所以让砍尾管变成不可能了————机身强度高和砍尾管有什么关系?砍尾管是桨软,中联窄,横轴垫圈软,桨面过低造成的

2:主轴轴承座没问题。大桨夹已经有推力轴承,为何还要角接触轴承?

网友(2021-10-26):
哈哈。老板。好久没上论坛了。来看看你

网友(2021-11-28):
三点发信息的都是真爱

网友:
结构设计确实很用心

网友R:
引用 网友G:
这个价格大家去买rve啊,rve新品天枢星啊,价格接近,国际品质,对比细节就能发现rve设计细节的用心和做工 ...

SAB做工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也说了是主要作用,那把主轴孔转90度不行么

像亚拓700最新款那样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直升机不错,用料也很好,但是感觉现在电动直升机机械设计太相似了,摘掉头罩根本分不清哪个是rve、 小罗 ...

SAB辩识度高

网友(2022-01-02):
引用 网友R:
SAB做工怎样

sab做工算不上精致,但能够用,主要是设计新颖,敢于创新,引领航模直升机设计的潮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不带桨5580? 对不起我选择sab raw 6520带大小桨。

这价格直接跟国际大厂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