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动力飞翼

楼主(2021-08-02):
全太阳能动力,10片sunpower电池板,1s电调,2207电机,9x6折叠桨,接收机单独供电。试飞云比较多,做一次跟斗之后电调就低压警报,如果是大晴天,效果会更好。

网友A:
“接收机单独供电”是指接收机是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单独供电”是指接收机是电池供电?

是的。怕天气忽然变化导致失控

网友B:
那不是可以飞到接收机的电池没电?那得是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可以飞到接收机的电池没电?那得是多久?

只要有太阳,脖子又不累,可以飞到接收机没电

网友:
远处看转弯姿态像用的阻力方向舵似的
太阳能厉害了
如何才能让安定性更好呢?

网友C:
楼主能发一下详细制作吗,想仿制一下

网友:
太阳能厉害了有光一直飞

网友D:
多大翼展?起飞多重?

网友E:
做的不错啊。请问2207是多少KV啊?总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不错啊。请问2207是多少KV啊?总重量多少?

KV2100,起飞重量29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翼展?起飞多重?

一边翼长72cm,翼弦长23cm,起飞重量290g,翼荷不到10g/平方分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发一下详细制作吗,想仿制一下

制作过程没记录下来,材料是轻木条做翼梁,蒙3mm Depron板,一边翼长72cm,翼弦长23cm。10片125mm宽sunpower太阳能板,转换率约20%,10A的1S电调不带BEC,朗宇2207 KV2100无刷,9x6折叠桨,600mAh1S锂电给接收机供电,
起飞重量290g。

网友F:
视频这种天气电机能提供多大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这种天气电机能提供多大拉力

这个天气没测过,大晴天可以有35g以上的拉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天气没测过,大晴天可以有35g以上的拉力

290的起飞重量,35g的拉力也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290的起飞重量,35g的拉力也能飞?

飞惯了滑翔机的手势可以的,但一直飞有动力的要习惯一下,升舵拉大了容易失速

网友:
有发展空间

网友:
这个厉害了,继续加油!

网友G(2021-09-03):
35克拉力能飞290克的飞翼?对我认知是毁灭性打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35克拉力能飞290克的飞翼?对我认知是毁灭性打击呀。

大部分喷气式客机的推重比也就0.3左右,而且还要考虑单发故障的情况。所以手抛起飞,维持平飞的话超过0.1以上是可以的,但控制动作不能太大。

网友:
我觉得1s没必要用那么大的电机 增重太多 10片太阳能1w一片都应该有10w 你这个才35g拉力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平时2s测试的时候6寸桨1806电机100g拉力效率可以达到8 100g大概12w 而且太阳能也没必要用纯太阳能 随便加个电池 可以边充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