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16 徐工全金属猎豹开箱组装

楼主(2021-08-02):
机缘巧合,收到一部老徐的1/16 全金属猎豹现车,不用等漫长的定制周期
猎豹买的人估计不多,网上大部分是猎虎,虎王,黑豹的视频,可能很多人比较喜欢带炮塔转动的车子
猎豹和黑豹的底盘一样,我之前也做过黑豹F,对这底盘也是非常熟悉,猎豹也是部不错的战车
开箱,总共11件,还是蛮沉的

这部车子最花时间的就是路轮的制作,第一个轮子做了我1个多小时,外圈24个M1.2螺丝,内圈8个M1.2螺丝
总共有32个轮圈,2个轮圈组成一个路轮,所以总共有1024个M1.2螺丝要拧,还有960个M1.2螺母
是个非常大的工程

轮轴是有长短区分的

路轮A制作,用长轮轴

这个位置的螺丝是最难搞的,需要有耐心

这个位置也是难搞,只能慢慢来,最花时间的就是这里

螺丝拧出来后需要外部拧一圈M1.2螺母

路轮B制作,采用的是短轴,轮圈是分内外轮的,这个和路轮A不同,那个内外轮不区分

这里直接用M1.2螺丝拧上就可以,所以可以少拧8*8个M1.2螺母,因此上面总数螺丝比螺母多64个

轮轴盖是磁吸式的,拆装都很方便

2个晚上7,8个小时才搞了这么多

花了4个晚上总算把路轮搞定了

网友:
真是,赏心悦目!

网友:
大佬大佬

网友A:
请问徐工的店铺叫啥名呀

网友:
私造军火,小心约去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徐工的店铺叫啥名呀

加工小作坊

网友B:
那个外六角的螺丝真心没找到,给个螺丝的链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外六角的螺丝真心没找到,给个螺丝的链接呗

这是老徐一起配的

网友B:
1.4和1.2安装的地方不是攻丝吧,是上螺母固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和1.2安装的地方不是攻丝吧,是上螺母固定的吧

攻丝固定,外部加螺母

网友:
手一定很疼

网友:
好精细的艺术品啊,全金属看着就是赏心悦目,就是这个工程量有点吓人,不过慢慢做还是很好的,一定很有成就感

网友:
哈哈哈 就等我的2000火炮了

楼主:
驱动轮装甲头制作

首上装甲制作

部分铜件是用金属胶粘合的,ergo 5800金属胶水

后装甲搞了2天,还缺件,老徐漏发了

蚀刻片制作,这是最难搞的,需要焊接,焊接是个技术活,新手还是找人代工吧
就一把烙铁,焊锡丝,助焊剂,高温胶带

铰链部分很难搞,需要有耐心,我做的时候做废了几个,但慢慢就知道了,还好老徐多放了备件,我做的时候没有拍图
高温胶带固定焊接点,不需要焊接地方用高温胶带遮住,这样锡就不会乱跑
上锡之前拿钢丝磨头打磨下,好上锡

上锡

焊完后在撕下胶带之前先用钢丝磨头打磨下可以去除多余的焊锡,表面看着也光滑些

尾板基本完成,就差一个调节器连杆,明天到了就可以装上,第一次搞这种蚀刻片,还算成功

楼主:
疫情管控哪都去不了,周末在家继续组装发动机盖

炮塔组装

猎豹火炮机构组装

组装车体

发现老徐这批铜侧板的孔位是加工错误的,只能暂时固定下,等老徐补件
底盘扭杆组装,这个没啥难度,照着装就可以

全金属双流波箱

发现这个前首下装甲孔位不对,原来打包时装成了虎王的前首下装甲,只能继续等补件

先把其他的组装下,看看还有没有发错的

诱导轮连杆也发错了,也是虎王的

自己拿5mm铜管车一根

老徐说69cm才是猎豹用的

侧板装上,后面就没啥发错的了

炮管安装

装上炮管后就可以试下俯仰伸缩旋转机构了

网友C:
徐工黑豹前来观望一下,痛苦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徐工黑豹前来观望一下,痛苦离开

为啥要痛苦离开

楼主:
先把上半部分活动机构调试下,炮管伸缩,俯仰,左右移动,机枪扫射

网友C:
因为要把几千个小螺丝塞到轮子里再把小螺母拧好

网友:
手粗,拧小螺丝比较费手

网友:
这是一种享受

网友:
轮子不难吧,徐工都带加紧的工具方便很多,

网友:
这个做工,这个细节,真心工艺品,价格也是相当感人

网友D:
哪里有卖啊

网友(2021-09-01):
万能的淘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卖啊

淘宝

网友(2022-03-14):
赏心悦目 攒钱中。。。过来解解馋

网友(2022-09-23):
做到了极致,真心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要把几千个小螺丝塞到轮子里再把小螺母拧好

其实有个小技巧,就是涂上黄油就可以把小零件临时固定在那里,再装别的零件就不会掉了,装完再洗掉黄油就可以了,这是我在老钳工那里学到的。

网友(2023-04-27):
哥们你好,想跟您咨询一下黑豹的摇臂,我的英国站的虎都断腿了,想换掉

网友:
期待有个好涂装

网友(2023-10-02):
扭杆貌似比较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