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发动机问题

楼主(2021-08-03):
相中一款车用发动机,27cc5.9马力。这款发动机的大马力用在船上再合适不过了,想把它改成水冷机。把缸盖改成水冷缸盖是否可以?,请大家给个建议。              谢谢大家

楼主:
更正,是30cc,不是27cc。

网友:
温度太低一样不好

网友A:
原始使用环境是啥车?风冷也没问题吧?

网友B:
船机用水冷发动机设计的转速和谐振点会更高些,车用的风冷机直接改发挥不出极致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使用环境是啥车?风冷也没问题吧?

车用的,我是想把它用在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机用水冷发动机设计的转速和谐振点会更高些,车用的风冷机直接改发挥不出极致效果

谢谢指点

网友C:
找船专用的机器。车用机转速达不到

网友D:
可以改。1.把散热片用车床上车掉加装水冷套。2.加装水冷缸盖。二着都可。实说没有改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1.把散热片用车床上车掉加装水冷套。2.加装水冷缸盖。二着都可。实说没有改不了的

谢谢,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船专用的机器。车用机转速达不到

这个牌子的没找到船用机,虎王什么的太贵,小松30马力比这款小差不多一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牌子的没找到船用机,虎王什么的太贵,小松30马力比这款小差不多一半。

小松船机这个马力已经算很高了,也算是这个排量下,水冷船机比较正常的马力。RCMK棒子官方文档里根本没写马力,5.9hp多数是某宝商家虚标的,三阳125cc的踏板摩托车发动机也就7.6hp左右,排量大了近5倍了,就算二冲程输出比四冲程高,也不至于相差几倍的数据,同样排量下二冲程输出马力也不是四冲程的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松船机这个马力已经算很高了,也算是这个排量下,水冷船机比较正常的马力。RCMK棒子官方文档里根本没 ...

感谢您的相关数据,还是小松32靠谱。还是别乱折腾了,应该首选小松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