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传能否直接连接动力电池?

楼主(2021-08-03):
熊猫5804V2
图传
,
电池
是3S,输出电压不到12V,分电板的12V输出要求4S以上,低了会降压还有电感噪声,能否把图传直接接电池,再由图传输出5V接摄像头?需要并联电容吗?谢谢各位

网友A:
图传输入电压支持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具体看干扰情况,先接上飞飞试试有没有波纹

网友:
电压范围图传上好像有标注

网友:
可以的熊猫5804最高可以支持40V

网友B:
这个图传是支持3s动力电直接供电的,图传的5vBEC也可以给摄像头供电。如果电池供电够稳可以不装电容,但装一个总还是要好些

网友C:
可以的,最好装个电容滤波

网友D(2021-09-11):
可以的,我就这样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