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巴 F4飞控 电压计不准

楼主(2021-08-03):
其他都好,就是电压检测数字乱跳,就USB取电,显示的电压能在2V到10多V跳来跳去,看了板子上也没啥原件虚焊脱落的。

网友:
找一下大通曼巴客服问问

网友:
电压检测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比较稳定的正确电压,还是一直乱显示数字?

网友:
电压检测分压电阻估计烧断了,如果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可以找到这两个电阻,找出坏的,换一个就行;如果没有电路图,也有办法查,查的方法如下:

1.连接BF后,进入CLI,执行resource,回车,然后找到 resource ADC_BATT 这一行对应的主控芯片引脚,这个引脚就是电压检测引脚;
2.断电,然后在MCU主控芯片找到第一步显示的引脚;
3.用万用表黑笔接触到这个引脚上,红笔在附近查找直接与这个引脚相连的两个电阻,找到后分别测量这两个电阻的阻值,一般这两个电阻阻值是10:1的关系,如果不是,那就查出坏的,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刷的固件是BF,那么最好升级到最新版本,并且用最新的调参软件。较早的固件版本,如果用最新的调参软件,可能就会显示电压不对。

网友:
自己找其他 ADC  例如 電流 RSSI 接口然後  1:10電阻    1K電阻接 GEN
10K接上BAT +   也就是 電池 +電壓

1K和10K 中接點 接上 RSSI  OR  電流計 接口

resource

resource ADC_BATT 1 NONE
resource ADC_CURR 1 NONE
resource ADC_BATT 1 A01
save

网友:
电压计需要自己设置比例的,一般说明书有写
但是你这个乱跳的话估计就是哪里坏了

楼主:
最终原因找的了,这个飞控也是收来的,大通曼巴的小飞控,但是不知怎么的被刷的是格普的,后来我刷回来就好了,按照楼上大神的指点特地看了看采样接口,一个是B00一个是A00,所以飞控一定要刷对,这莫名其表的事情碰都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原因找的了,这个飞控也是收来的,大通曼巴的小飞控,但是不知怎么的被刷的是格普的,后来我刷回来就好 ...

刷错固件的原因,倒没有向这方面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