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换齿轮问题

楼主(2021-08-03):
小弟求教,变速箱想把直齿轮换成斜齿轮。
不知道可不可行。由于箱体不换,所以中心距不能改变的前提下换成斜齿
原先的是4模15齿2个   一个19齿
中心距分别是60和68的
可行吗,求教。

网友A:
何苦呢?同齿数中心距不对,就算变位对上了中心距,那运行时的轴向力又导致你要换轴承和轴承的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苦呢?同齿数中心距不对,就算变位对上了中心距,那运行时的轴向力又导致你要换轴承和轴承的固定。

是的  我自己算了的  还是就用直齿轮算了

网友:
有意思:少校理应尊重中将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