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受力一直响怎么办

楼主(2021-08-03):
新装的380用的k8陀螺仪,飞机刚装好还没有调试呢,我通电之后试了一下结果尾舵一直呲呲呲的响,而且还有点烫,我把尾舵球头扣卸下来之后在通电结果尾舵不响了,想请教下各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一般响就是舵机在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响就是舵机在发力

关键尾舵发烫了害怕烧了,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机械顺滑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
用手推拉尾控制杆,就能看出哪里卡涩了。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舵机那边卸了,手当舵机移动拉杆,看看哪里不顺滑。你看是不是尾轴脏了,我一般酒精洗一下然后用铅笔涂一涂。

网友:
尾舵机中立点没设置吧,导致舵机臂朝着一个方向憋住了。

网友:
頻率設置正確嗎?
窄頻寬頻要設定好
不然也會燒

网友:
检查舵机频率,机械干涉

网友:
频率问题
查询舵机参数,或者问卖家

网友:
尾舵球头可能发涩。用钳子夹一下,然后看行程有没有顶到头

网友B:
先检查机械,看机械有没有问题,顺不顺滑
不顺滑就一点点拆,再装
然后再看舵机这边,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机械,看机械有没有问题,顺不顺滑
不顺滑就一点点拆,再装
然后再看舵机这边,设置是否正确

感觉挺顺滑的啊,没有那不顺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挺顺滑的啊,没有那不顺滑

你把卸下来的球头扣放在舵机球头位置再来回拉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卸下来的球头扣放在舵机球头位置再来回拉试试看呢

尾巴行程最大,舵机臂在90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行程最大,舵机臂在90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这位置怎么感觉不太对,不应该是滑块在中间时舵机臂90度么

网友:
中立点没设置好,调整陀机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尾巴行程最大,舵机臂在90度,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应该是这个问题。尾舵行程略微偏左时,舵机臂90度应该在中位点附近。不然正常锁尾状态下舵机臂一直接近死点位置,很费力的,憋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个问题。尾舵行程略微偏左时,舵机臂90度应该在中位点附近。不然正常锁尾状态下舵机臂一直接近死 ...

我现在还没有调试k8,现在这个情况我现调一个尾舵看看情况可以吗

网友:
定好中立点,两边的行程不要到头。舵机响肯定是受力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