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枪控是不是只能接数字电机?

楼主(2021-08-04):
有没有人认识这款遥控器?咸鱼店家说是futaba代工的,40mhz,3通道,因为便宜买了试水。接上电调后发现油门通道可以用,但是舵机没反应。我接的是SG90银燕舵机,价格只有3、4元,应该是模拟舵机。就是想请教一下群里的大佬是不是要接数字舵机才能用?问了店家他也不懂。

网友:
对于接收机来说,模拟舵机数字舵机是一样的,它只负责输出解调后的单通道PWM信号。先查查是不是舵机问题,然后那个F/S ADJ电位器可能也有关系。

网友A:
有3   4元的银燕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3   4元的银燕舵机吗?

同问,给我来一把

楼主:
当时买的确实是这个价格,3.95元。不过这家现在不营业了,去年买的。舵机昨天我2.4g接收机和遥控器上用过,舵机没问题的,只是这套40mhz的遥控上用不了,网上查了一下说是futaba用模拟舵机要另外设置,这套40mhz看上去有些年代了,所以来问一下大家是不是这回事?

网友:
把舵机接在电调正常这个插座位置看看,是不是遥控器或接收机有缺陷。你也可以用测试正常的电调分别接在3个通道插座上看看是不是均正常?
常规而言并行接口舵机都是统一信号的,没有模拟和数字之分。有个别的是负脉冲的,但是及其少见,估计你不会中这样的奖。

楼主:
我昨天用新买的数字舵机试了,竟然可以用!而之前2个模拟舵机都不行,而这2个模拟舵机我在2.4g上试了都没问题。

网友B(2021-09-20):
真巧,我前几天也撸了一个,感觉麻麻地,可以凑合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巧,我前几天也撸了一个,感觉麻麻地,可以凑合用的样子

是这款吗?我已经雪藏了,3通道没法回中,如果做潜艇只能往一个方向转弯。我买了更好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