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适合伟力110耐用舵机

楼主(2021-08-04):
伙伴们,我的伟力110飞了三年多了,飞机优点很多,自不必再夸了。
遇到困惑:舵机不耐用,基本几十个起落,最多也就50个左右,舵机就抖动。
我目前已经在店家先后买过接近30个舵机了。目前然然不断坏。
伙伴们有没有找到耐用的舵机,推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kingmax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A:
我是换K120或v120机架,舵机可选的就多了,还便宜

网友B:
这种小舵机都是平政厂家生产的,无第二家,关于维护保养问题已有前辈有详尽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舵机都是平政厂家生产的,无第二家,关于维护保养问题已有前辈有详尽的分析

感谢指导。
这个舵机维护介绍哪里有

网友:
問一下 現在k120零件越來越難買,還可以改k120機架嗎?
来自微站

网友:
用蓝箭金属舵机

网友:
貌似120有金属齿能用的,k110没有,除非要动手大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这个舵机维护介绍哪里有

不用费力维护了。抖舵基本都是电位器磨损,更换很难,买这种配件更难,品质越来越差

网友:
确实越来越差

网友C:
舵机抖动多半是齿轮磨损了,10块钱换一套齿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抖动多半是齿轮磨损了,10块钱换一套齿轮就行

好的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A:
我是换K120或v120机架,舵机可选的就多了,还便宜

新人询问, 可以用K120的机架+舵机, 直接用K110接收板/电调驱动吗?

网友(2024-10-03):
引用 网友C:
舵机抖动多半是齿轮磨损了,10块钱换一套齿轮就行

淘宝感觉很难搜到110舵机相关齿轮的信息啊。能方便留个商品链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抖动多半是齿轮磨损了,10块钱换一套齿轮就行

淘宝感觉很难搜到110舵机相关齿轮的信息啊。能方便留个商品链接或者商品的具体名字么

网友:
以前有的卖的,10元一包,现在好像没有了,110的舵机比110s性能有好,就是不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