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通电后,转向有,前进后退没有,电压正常。请高 ...
有刷电调通电后,转向有,前进后退没有,电压正常。请高手指教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1-08-04):
有刷电调通电后,转向有,前进后退没有,电压正常。请高手指教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校正行程了吗?通电后油门推满,再拉回0油门,试试

网友B:
要是凤凰电调,有个小开关,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或者你接的通道口不对,把电调接到了转向通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