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 共震有解么?

楼主(2021-08-04):
70~~100的油门,螺距最大或最小,打副翼,升降共震的历害,是十字盘,dfc,引起的么??

网友:
可以帮抖动点调高或者调低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油门的点

楼主:
调油门曲线有改善,长久做这个产品的话,建议厂家把主轴加粗,改fbl

网友:
横轴轴承可能卡顿

楼主:
应该是主轴太细软,dfc共震本来就大,十字盘直径太小,这些叠加起来,共震就比较大,比亚拓dfc的机器要大很多。小鸡鸡最好还是fbl,厂家能出改装件就好了

网友:
仔细检查各部分松紧度,是否有变形。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震动的,排除掉油门太低。第三方遥控最大油门85%已经是很给力了,不必用到100%(离心力太强也会让桨夹受不了而晃动之类的)

网友:
我的M2震到主马达自动加速,二次返厂维修中

楼主:
无意间看到logo200对转速的说明,确实有共震区,建议厂家,加粗主轴,加大十字盘,减小集体螺距行程,改fbl,大桨夹摇臂最好可更换,塑料球头拉杆头太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意间看到logo200对转速的说明,确实有共震区,建议厂家,加粗主轴,加大十字盘,减小集体螺距行程,改fbl ...

这些不是说改就改的 在设置之初考虑一系列问题 做到最平衡的方案

网友B:
昨天跟飞TG520的大佬飞,他看我飞M2放不开飞,而且飞几电又无故的炸鸡了,但飞K110在身旁飞的如鱼得水,M2他的感受也一样,太近了危险系数高,太远了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不是说改就改的 在设置之初考虑一系列问题 做到最平衡的方案

说了前提,是指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没到,后续改进,如果产品到此为止,也没有这些麻烦事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跟飞TG520的大佬飞,他看我飞M2放不开飞,而且飞几电又无故的炸鸡了,但飞K110在身旁飞的如鱼得水,M2 ...

今天试了一下m2,傻X飞控带了exp,死区过大,你小鸡修正舵量比较大,如有大机混合飞,要么炸大鸡,要么炸小鸡。循环螺距10度,过大。你如有自旋翻之类的动作,操机的话,大机划正圆,小鸡划椭圆。两个混合飞,你必炸一个。看厂手飞m2感觉不稳,并不是小鸡不行,而且是飞控不成熟,现在看来m2只是玩具,考虑上咸鱼

网友:
现在主力训练机是K120,换上自己定制的舵机,非常棒,三台K120满血复活,非常跟手,也很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m2,傻X飞控带了exp,死区过大,你小鸡修正舵量比较大,如有大机混合飞,要么炸大鸡,要么炸 ...

我就是m2和大机混飞,从来没有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主轴太细软,dfc共震本来就大,十字盘直径太小,这些叠加起来,共震就比较大,比亚拓dfc的机器要大很 ...

我的M2飞了几百个起落,炸了三五十次,还是一点震动吧没有,建议你多练多想,乱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才能解决问题。M2在小鸡里已然是接近完美的存在,以你的水平给M2提建议还差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m2,傻X飞控带了exp,死区过大,你小鸡修正舵量比较大,如有大机混合飞,要么炸大鸡,要么炸 ...

多给自己技术找找问题,飞不出来就喷产品问题不可行啊。大小混合飞的我这边也有几位咋就没见有这样呢(刚换过来几分钟不适应这是有可能),M2本身的素质不成问题,虽说因为直驱导致惯性会比其他机型强,一些带惯性的动作m2做起来是有些别扭。

网友(2021-09-11):
我三台M2都无共振现象,我这是买到假货了还是手艺太差?

楼主:
我知道共震是如何产生的了,那些说没有共震的都是厂家的人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用牙齿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2飞了几百个起落,炸了三五十次,还是一点震动吧没有,建议你多练多想,乱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努力 ...

你炸了50次??我5年飞700都没炸过???你的意思是那小鸡鸡没正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给自己技术找找问题,飞不出来就喷产品问题不可行啊。大小混合飞的我这边也有几位咋就 ...

您去飞飞logo2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炸了50次??我5年飞700都没炸过???你的意思是那小鸡鸡没正常过???

你5年飞700是哪个号 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用牙齿咬的

用牙咬断主轴,敢问大侠何方神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牙咬断主轴,敢问大侠何方神圣

哪冒出来的傻X??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5年飞700是哪个号 让我们学习学习

卖货品质你不行,yygq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