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有可用的十字盘校正器么?

楼主(2021-08-04):
如题

网友:
我也是用扎带完美调平

楼主:
用眼,用扎带的全是游击队,有正规军么??

网友:
小机子不用,遥控器打到0螺距、此时桨叶收到对在一起,然后扣上舵机臂(M系列飞机拉杆都是固定的不用调)

楼主:
拉到底12度,推到底13度,中点不对呀,这个傻冒飞控,还没有一次调三个杆的方案

网友:
眼睛看就行,我小机一直这样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主轴定位环+饮料瓶盖+胶水。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也是游击队,用扎带搞定

网友A(2021-09-28):
遥控器没有微调,不知道咋调,飞起来别扭着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没有微调,不知道咋调,飞起来别扭着飞

飞控带了exp,换控吧,这么飞容易炸。换控能调exp,但操作线性差,以后飞k8,neo之类的非常难受。还是换飞控或飞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带了exp,换控吧,这么飞容易炸。换控能调exp,但操作线性差,以后飞k8,neo之类的非常难受。还是换飞控 ...

logo200完美解决你的问题,就是费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o200完美解决你的问题,就是费银子

已换neo,换完确实不是一个产品

网友(2021-12-15):
引用 楼主:
飞控带了exp,换控吧,这么飞容易炸。换控能调exp,但操作线性差,以后飞k8,neo之类的非常难受。还是换飞控 ...

您好 请问朗宇的m1和m2的飞控自带exp的话 opentx系统里还用设置曲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