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

楼主(2021-08-04):
各位大佬,直升机悬停要在多少范围内才算及格啊?用模拟器练习总感觉悬停范围有点大,摇杆是单手指操作还是双手指捏着操作啊?我现在用的是单手指操作,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定点悬停,重点是定点。模拟器里面可以打开地面范围圈指示,看看飘了多远。单指灵活,双指精准

网友B:
看飞机和场地大小吧。先不用太追求悬停很定点,多飞,先在大地方飘,然后挑战小地方不撞障碍物,水平自己就知道了。模拟器控制难度比真机大,调好的飞机一般悬停都很稳,修正幅度不要太大,单指难度大些,不过练好了即使将来换双指不更厉害了?

网友:
单双指这个东西那个习惯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悬停,重点是定点。模拟器里面可以打开地面范围圈指示,看看飘了多远。单指灵活,双指精准

凤凰模拟器有吗?我找了下没有找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飞机和场地大小吧。先不用太追求悬停很定点,多飞,先在大地方飘,然后挑战小地方不撞障碍物,水平自己就 ...

我模拟器飞的是250级别的,真机是郎宇M2,还没敢上手飞,感觉很暴力。模拟器飞有时候可以基本在一个点上停止10多秒,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小范围飘动,逐渐累加范围就大了,定点悬停是不是要3分钟以上才及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模拟器飞的是250级别的,真机是郎宇M2,还没敢上手飞,感觉很暴力。模拟器飞有时候可以基本在一个点上 ...

模拟器250级别太小,而且还是凤凰,不好飞。如果不打错舵,真机也炸不了,可以试试飞M2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模拟器飞的是250级别的,真机是郎宇M2,还没敢上手飞,感觉很暴力。模拟器飞有时候可以基本在一个点上 ...

现阶段,模拟器就是练习条件反射的,保证不错舵,不用管飘不飘。不错舵就飞真机,打舵小点,在真机上体会控制手感。太纠结模拟器那就走弯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凤凰模拟器有吗?我找了下没有找到这个功能

有的,菜单栏都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菜单栏都找一找

好的,谢谢

网友:
无所谓,能悬停住,在比较小的范围内,能自旋不乱跑就合格。然后翻过来同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菜单栏都找一找

对了,定点悬停在红色范围内才算及格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阶段,模拟器就是练习条件反射的,保证不错舵,不用管飘不飘。不错舵就飞真机,打舵小点,在真机上体会 ...

就只练了对尾悬停,打舵还是不熟悉,还得多练习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定点悬停在红色范围内才算及格是吗?

模拟器比真机要飘一点,新手不出黄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