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横轴维修

楼主(2021-08-05):
大佬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把螺丝拆下来啊,如图两边的螺丝孔六角螺丝刀放进去之后打滑(两边都打滑)导致现在横轴歪了螺丝拧不出来,大佬们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取出来啊,万分感谢了

网友A:
电烙铁加热一下,让螺丝胶失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加热一下,让螺丝胶失效试试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现在就是六角螺丝刀放螺丝孔里是打滑的根本吃不上劲,电络铁加热后螺丝吃不上劲

网友B:
钢锯锯槽,用一字螺丝试一下,还是要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锯锯槽,用一字螺丝试一下,还是要加热

好的好的我试试

网友C:
先用烙铁加热,然后怼着螺丝刀上锡再拧出来,m2的横轴是1.65的很奇葩,可以自行买m2*5的半圆头螺丝换掉,一定是半圆头。

网友:
M2炸鸡后各种后疑证,配件几百几百的买都不能再爽飞,还是380级的稳妥,再次放弃M2,售后服务好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烙铁加热,然后怼着螺丝刀上锡再拧出来,m2的横轴是1.65的很奇葩,可以自行买m2*5的半圆头螺丝换掉,一 ...

感谢大佬

网友D:
搞出来换钛合金螺丝、电机几米螺丝也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出来换钛合金螺丝、电机几米螺丝也要换

钛镙丝,更轻,更硬么?

网友:
下回记得用热风枪使劲加热

网友:
一定要用杯头的,半圆头质量不好的话很容易就滑了

网友:
上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