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直升机横轴维修

楼主(2021-08-05):
大佬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把螺丝拆下来啊,如图两边的螺丝孔六角螺丝刀放进去之后打滑(两边都打滑)导致现在横轴歪了螺丝拧不出来,大佬们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取出来啊,万分感谢了

网友:
滑丝就难搞咯

网友A:
用铣刀把一边螺丝的头铣掉,或者用小电磨头磨掉,只废一颗螺丝,其它都可以完整保留。

网友:
打火机加热螺丝,布包主轴,上老虎钳,连垫片一块拧。100%搞定

网友:
横轴螺丝上都是有胶的所以一定要加热才能取下来

网友:
对,要不就加热,不然只能拿转头从刹车盘那转横轴了

网友:
1、用电烙铁对着螺丝头加热,然后再试着拧。
2、购买1.6MM螺丝批头拧

拧下后,一定更换1.5MM的其它螺丝,这个螺丝头BT,不是用1.5的批头。

网友B:
这个垃圾锣丝,我新机就挂了一个,还好搞下来了,这个位置只能用杯头镙丝,换杯头,桨折叠不了。这个low设计师要拉去枪毙

网友:
两边打滑,必须损失一个部件了,看看牺牲,中联,还是桨夹。心疼10小时,然后上锯子

网友:
从刹车帽的螺丝孔钻穿到横轴,上螺丝顶住横轴就可以拧下来了。

网友:
这螺丝要换,跟来的是要用1.3mm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铣刀把一边螺丝的头铣掉,或者用小电磨头磨掉,只废一颗螺丝,其它都可以完整保留。

用你的方法完美解决,感谢感谢

网友C:
这两颗螺丝是1.55的。。。。所以你以后知道该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颗螺丝是1.55的。。。。所以你以后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滑丝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2021-11-08):
引用 网友B:
这个垃圾锣丝,我新机就挂了一个,还好搞下来了,这个位置只能用杯头镙丝,换杯头,桨折叠不了。这个low设 ...

厂家顾意的,想让买家连个螺丝都得用他家的

网友(2022-04-07):
桨夹里的轴承咋抠来的太紧了

网友:
听上去像1/16英制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