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请教一下jr 11x,xg11,mv的工程模式

楼主(2021-08-05):
有哪位大佬知道其中一个就行
应该是通用的
麻烦传授一下
付费也可以
yj529@outlook.com

网友A:
你换了非原厂的电位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非原厂的电位器了?

是呢

网友A:
我XG14试了长按教练开关方法和MODEL SEC方法,都不行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XG14试了长按教练开关方法和MODEL SEC方法,都不行进不去。

model sec是什么方法,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del sec是什么方法,我试试

你搜“工程菜单 xg7”就有了

网友B:
记得以前在优酷上看到过进11x的视频,另外求下dsx12工程菜单的方法,付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工程菜单 xg7”就有了

菜单不一样,对不上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在优酷上看到过进11x的视频,另外求下dsx12工程菜单的方法,付费也行

那个删了,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菜单不一样,对不上号

感觉是失传了,上谷歌搜英文的都没有。
搞笑的是,一个老外激动地说找到方法了,然后贴了个5imx的链接,下面有人求助说中文看不懂,笑岔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失传了,上谷歌搜英文的都没有。
搞笑的是,一个老外激动地说找到方法了,然后贴了个5imx的链接, ...

失传到没有,有人不愿传授

网友C:
桥准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准摇杆?

校准摇杆的中立点,不是校准摇杆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失传了,上谷歌搜英文的都没有。
搞笑的是,一个老外激动地说找到方法了,然后贴了个5imx的链接, ...

你搜的关键字是什么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搜的关键字是什么呀

service menu jr或xg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vice menu jr或xg

一样搜不着

网友:
嗯,是的。要不闲鱼找找JR维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摇杆的中立点,不是校准摇杆行程

校准摇杆行程的第一步就是记录中立点。走一遍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C:
搞不懂,系统自带的功能,偏要找啥工程模式干嘛,有空多熟悉熟悉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系统自带的功能,偏要找啥工程模式干嘛,有空多熟悉熟悉菜单。

谢谢大佬回帖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