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X3/X360皮带会磨尾管吗

楼主(2021-08-05):
刚刚给尾巴排震,空转完摸了摸尾管,发现靠近皮带的地方暖暖的,明显是皮带碰到尾管了。图里画了红线的那一道都比较暖

尾管前端的压带轮换成了带限位的那种,搞定了压带轮被掰宽的问题。而且皮带已经拉得挺紧了,按道理不应该跳动啊

这是换之前的样子,那时候没留意皮带磨尾管的问题
现在皮带表面如图所示,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前压带轮不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压带轮不平行

平行的,我换了有限位那种

网友B:
不会。皮带基本温的。皮带拉紧大齿盘后面手能摁下去3-4毫米幅度。皮带轮顺畅。还有皮带不要多绕一圈在尾管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皮带基本温的。皮带拉紧大齿盘后面手能摁下去3-4毫米幅度。皮带轮顺畅。还有皮带不要多绕一圈在尾管 ...

我的皮带安装对了,皮带也是温温的。你的尾管摸起来暖吗?

网友:
只要不影响飞行就不管了,反正迟早会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皮带安装对了,皮带也是温温的。你的尾管摸起来暖吗?

尾管基本没温度,偶尔很温,即使很热天气只是温不会烫,航线会风冷的,除非你一直悬停那会烫烫一点。有一次皮带卡在皮带轮里没发现调机,唯独那一次尾管烫了

网友:
这就是我不喜欢皮传的原因,感觉多少会有些摩擦。轴传飞多了,齿轮是很大损耗,还有一堆轴承,只要不炸都好说。

网友:
还是轴传好

网友C:
用小碳板钻两个孔把皮带轮螺丝打上502固定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小碳板钻两个孔把皮带轮螺丝打上502固定下

已经换成带限位那种压带轮了

网友:
皮带你拉紧也会弹的,这个本身就是伴随着传动时候会有震荡。你听sab那种大尾管飞机飞行时候都有抽尾管的声音,别说x360这种细尾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