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垫船

楼主(2021-08-05):
这个气垫船想下吹风的电机一启动,因为反扭就会自旋,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一下吗

网友A:
用2个转向相反的风扇

网友:
可以参考下涵道的设计,下面的支撑杆做成导风叶片,偏转气流方向反扭。

网友B:
尾舵难道不能平衡下?不行就像楼上兄弟说的,参考某宝海陆空的设计也很好。

网友:
把垫升风扇移到前端可以改善反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个转向相反的风扇

两个就有点大了,我本来就是想弄个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难道不能平衡下?不行就像楼上兄弟说的,参考某宝海陆空的设计也很好。

尾舵只不过是用来前进而已,如果想要纬度来修正他的旋转的话,那必须要前进才行,我是想在那里停着,也能够平稳地停在那里,别一直在转圈,你可以随便飘,但是不能转圈呀

网友A:
这么小的东西,还不如取消气垫。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C:
会装围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装围裙吗?

肯定要装呀,我是在没有装围裙的时候试一下,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东西,还不如取消气垫。

不要气垫的话没内味呀,一启动,升起来那样子才帅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气垫的话没内味呀,一启动,升起来那样子才帅呀

实现气垫功能,电池真心不耐用。还不如装上翅膀变成地效飞行器。

网友:
前进风扇和升力风扇转向相反,升力风扇前移也会改善一点,但是最最关键的是要加一块飞控,来协调两个电机的转速一致,要不然就算原地不自转跑起来也会偏向一边。

网友:
你装围裙了吗,感觉你船底是空的哦,你再看看原设计

网友:
共轴反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