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盘居然能融化。。这天真是太热了

楼主(2021-08-05):
北方的中午时分,起飞后温柔悬停了大概三分钟,感觉没动力了,还好高度比较低,底下又是草地,直接原地迫降,下来一看发现:

回想起来也不确定是哪个地方的问题,目前怀疑的方向有:齿轮间隙没调好(按A4纸厚度调的)、齿轮材质不耐热、电机太烫以致热量过多传递到齿轮上……
因为不好量化评价,也没有足够配件进行持续测试,谨以此文提醒大家:大热天飞飞机一定要注意各个方面。。谨防过热。。。

网友A:
气温跟这个没太大关系吧?电机齿和齿轮摩擦的温度感觉比这个要高得多吧?感觉应该是配合过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温跟这个没太大关系吧?电机齿和齿轮摩擦的温度感觉比这个要高得多吧?感觉应该是配合过紧了

同样的状态在3月份飞过一次,没啥问题。。。可能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吧

网友:
不太懂,换钢齿不行吗

网友:
蝎子本来就热

网友:
不要A4纸,直接怼紧,我之前也是A4纸调,结果没多久就扫齿了,后来怼紧后,现在各种翻半年下来大齿正常

楼主:
拆下大齿来观察,发现上表面有融化痕迹,下表面齿廓略清晰,回看前图,大齿盘与侧板之间存在摩擦。

推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起飞前大齿盘与侧板之间间隙已经很小,飞的过程中出现局部摩擦,生热,热量积累后齿盘膨胀,进一步产生更大面积的摩擦,由此愈演愈烈,最终呈现出上面的现象,不知道是否合理,仅供讨论哈哈

网友:
看着有点像,主要融化的地方是上半部,下半部着力减少是扫掉的,有可能是楼主描述的原因,不过蝎子这个电机···我真是记忆犹新,那温度···天气凉快还好,顶着太阳飞下来煮个鸡蛋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所以楼主换了大齿盘以后原基础上再增加个垫片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下大齿来观察,发现上表面有融化痕迹,下表面齿廓略清晰,回看前图,大齿盘与侧板之间存在摩擦。

推 ...

热胀冷缩的变型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这看起来是斜齿的轴向力导致的变形吧?

网友:
盲猜不是天热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是你的大齿盘侧边卡住,但是没完全卡死,然后大齿盘和电机齿轮处严重扫齿,然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
大齿盘齿数 ?

网友:
前几天我的360也融了大齿盘,和楼主一模一样,下来检查发现是铝齿磨损导致的。我看楼主用的也是铝齿,可能和我扫齿的原因一样。

网友:
TG的大齿盘问题不是一例两例了,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
这飞机扫齿贴   论坛已经多到爆了把?  上百贴有了吗??

网友:
这就是扫齿 和天气没关系 间距宽了

网友:
你在TG群吗  发一下在群里跟你分享下经验  我也是4025 mod1,论坛里怕狗咬,什么也不想发
来自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tg的做工和用料就是个笑话

在我个人眼里,你更像个笑话

网友E:
這是很多年前就已經發生的事了,

主要是馬達太熱,熱力傳到馬達的齒輪,再傳到大齒盤,

很多人空中掃大齒盤,就是熱溶了,軟化了,

當時記得有個玩 KDS 固朗 550 的,他就一直埋怨說是 KDS 固朗的大齒盤質量問題,都給他笑死了,
有些無知的人說跟天氣無關,真的智商有高有低

.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是很多年前就已經發生的事了,

主要是馬達太熱,熱力傳到馬達的齒輪,再傳到大齒盤,

和马达齿传导关系不大,摩擦生热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马达齿传导关系不大,摩擦生热巨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tg用玻璃纤维板冒充碳纤维销售,铁证吧,就这用料的厂家你们还花样gt,不就是收了免费飞机嘛,就出来坑模 ...

我那第一批的机子,看到泛白的侧板切面眉头一皱....虽然没飞扫过(主要飞的菜),但尾拉杆飞劈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楼主换了大齿盘以后原基础上再增加个垫片试试?

嗯呢想办法增大一下大齿盘和侧板的间隙,也可能需要磨一下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胀冷缩的变型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这看起来是斜齿的轴向力导致的变形吧?

嗯是哎!这个因素确实也有影响

楼主:
兄弟你这个是硬扫的啊,我上一个齿盘有几个齿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很多年前就已經發生的事了,

主要是馬達太熱,熱力傳到馬達的齒輪,再傳到大齒盤,

感谢提醒哈哈,搜了一下发现五六年前的帖子里也有提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提醒哈哈,搜了一下发现五六年前的帖子里也有提到过这个问题的

記得直升機落地之後,換電池的時候,用風扇吹馬達與大齒盤之位置,等它冷卻,

因為落地之後,馬達非常熱,傳到馬達齒,因為馬達不轉動,大齒盤也沒動,

那馬達齒的熱力,就會一直熱著大齒盤那兩三格,那兩三格就會軟化了,

換完電池之後,一上天空,一高轉數,動力足,那軟化了的齒,就即時掃齒的

沒有經驗的人,掃了齒也不知甚麼事

网友:
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就算不考虑大池热传导,也要保护电机吹一下啊,热天也从未发生过热熔扫齿的事,飞大机冰人的增压风扇足够。

网友G:
回复下楼主,我们这边玩家的经验。第一、这飞机设计强度是4020,所以使用高规必须比较细心,不然冗余太小。  第二  飞行间隙必须用风扇散热,lz是老手肯定清楚,以前logo600不散热直接飞也会扫。 第三,间隙选择先顶死,然后稍微转一下固定,油油的,悬停不热即可
来自小程序

网友:
这个550是520加长,不是12s 600降档来的,如果要长时间爆操,而且手法难以控制的话,还是建议换飞机。这架就是练习机,练习飞行妥妥的,我都是两架,暴力乱干logo550 mod1人字齿随时招待
来自小程序

网友:
轴承报废把主轴烧蓝的电机飞过吗,大齿嘛事没有,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記得直升機落地之後,換電池的時候,用風扇吹馬達與大齒盤之位置,等它冷卻,

因為落地之後,馬達非常 ...

受教了

网友:
我一看楼主PEK   我就全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下楼主,我们这边玩家的经验。第一、这飞机设计强度是4020,所以使用高规必须比较细心,不然冗余太小。 ...

多谢经验分享哈哈

网友H:
1.齿轮的设计要求本来就是互相咬合的齿轮一硬一软,所以一个铝齿或铜齿配塑料齿不能说有多大毛病。
2.齿轮精密配合的啮合间隙不会大于0.1mm,一般机械装配的时候会用塞尺去检测尺侧间隙,A4纸有点厚,造成间隙过大。间隙过大改变了齿轮的啮合条件,可能会造成摩擦生热。
3.齿轮损坏的主要原因是润滑不良,润滑不良造成软齿面严重磨损。航模直升机这种无润滑的齿轮结构,适当增加齿侧间隙能保证齿轮热胀的时候正常工作。最好还是能用有自润滑功能的材料,比如含油尼龙。不过较大的尺侧间隙能在冲击时保护零件,所以安装的时候还是用A4纸吧。
4.电动机发热,热量传导到金属齿轮,使塑料齿受热变软,直至几个齿变形过大损坏,接着全齿盘扫齿,可能是事故的发生过程。 电机转动越慢,线圈发热越厉害,假设你练习的时候属于低转速高螺距,建议你提高直升机的定速转速,这样的话在较低的螺距飞机就可以起飞悬停,螺距低,大桨阻力就低,电机的负载可能比低转速更小,可以起到降温的效果。
但是,提高定速转速之后,飞机要比原来更灵活,训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齿轮的设计要求本来就是互相咬合的齿轮一硬一软,所以一个铝齿或铜齿配塑料齿不能说有多大毛病。
2.齿轮 ...

受教了,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