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打K110起落架

楼主(2021-08-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重量怎么样?强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量怎么样?强度够吗?

正在打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吗?

Fusion360

网友C:
要打印多久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量怎么样?强度够吗?

和原装一样粗细的话太软,稍微加厚了一点,现在强度够了。重量明显比原装重,1.9克对3.5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原装一样粗细的话太软,稍微加厚了一点,现在强度够了。重量明显比原装重,1.9克对3.5克

这个是用光固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光固化的吗?

光固化,类ABS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打印多久时间

一个小时八分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小时八分钟

有多的嘛?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多的嘛?买一个

不值得,凡是自己打印的不论是熔融技术还是光固化的,都不如哪怕是山寨的开模制造的。要是算上建模,不同材料的测试,清洗,二次固化,都够买几十个了
自己做的唯一好处是,如果我想让而飞机尾部翘一点,或者想塞一个厚一点的电池进去,不需要求别人 :)

网友C:
是光固化打印的吗?我看零件这么小精细度要求高,DFM应该很难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光固化打印的吗?我看零件这么小精细度要求高,DFM应该很难满足

光固化0.05层高。熔融技术打不了那么细的杆子

网友C(2021-09-04):
引用 楼主:
光固化0.05层高。熔融技术打不了那么细的杆子

是不是光固化的打印机很难打理,没有DFM的打理简单,DFM打印完直接关机就可以收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光固化的打印机很难打理,没有DFM的打理简单,DFM打印完直接关机就可以收起来了

还好,如果只有一个料槽会比较麻烦,每次换料都要把剩下的料倒出,擦干净再倒入新料,很麻烦。我是直接多买了几个料槽,放不同的树脂,需要哪种就直接换料槽。除此之外没有太多需要特别打理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好,如果只有一个料槽会比较麻烦,每次换料都要把剩下的料倒出,擦干净再倒入新料,很麻烦。我是直接多 ...

那树脂长时间放料槽里,没有密封会不会有问题,当时买你的料槽单独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树脂长时间放料槽里,没有密封会不会有问题,当时买你的料槽单独多少钱

每个料槽带一个盖子。到现在为止放置最长的时间有两个月,没有发现粘离型膜的情况,打印也正常。料槽是150两个,带离型膜的

网友E(2021-12-14):
厉害。你的xk110 飞机。d7e遥控器d5固件的模版配置文件有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你的xk110 飞机。d7e遥控器d5固件的模版配置文件有更新吗?

已经转战opentx 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转战opentx 了

opentx开源的遥控器操作系统吧?和futaba系统有什么区别?

网友:
k110飞2分钟是电调原因还是电机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求大神赐教

楼主(2022-05-15):
引用 网友E:
opentx开源的遥控器操作系统吧?和futaba系统有什么区别?

比futaba设置自由灵活,一开始有个学习曲线,弄通一个以后其他基本就是复制和微调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