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如题,求大神指教,9N6P无刷电机如何绕线?线圈用何种浇水灌注凝固?先谢谢了

楼主(2021-08-06):
(无正文)

网友:
看大小像11级别的 试试1-4-7 2-5-8 3-6-9  都用顺时针  尾连一起  头引出

网友:
试试1-4-7 2-5-8 3-6-9  都用顺时针  尾连一起  头引出

网友:
看看这个图能用上吗?,我的0802,1104都参考这个重绕的。都成功了。

楼主:
我也是如图所示绕线,用三角形连接,但是时好时坏,有时正常,有时堵转,发热厉害。绕线圈数比原来的11圈的减少3圈,这个有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如图所示绕线,用三角形连接,但是时好时坏,有时正常,有时堵转,发热厉害。绕线圈数比原来的11圈的 ...

原因可能是连接部分漆包线没有刮干净,焊锡的地方一定要刮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可能是连接部分漆包线没有刮干净,焊锡的地方一定要刮干净。

成功了,但是转速比之前高,发热更厉害了,不知道是不是闸数减少的原因,等后天漆包线到了再绕过,因为我这是旧电机拆下来的旧线,线径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可能是连接部分漆包线没有刮干净,焊锡的地方一定要刮干净。

220亏电板 都买了3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了,但是转速比之前高,发热更厉害了,不知道是不是闸数减少的原因,等后天漆包线到了再绕过,因为我 ...

匝数少了kv会成反比例变高

楼主:
初步绕制成功了,明天负载试试温升和功耗,线圈数每闸降了一圈。

网友B:
怎么搞了3块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搞了3块主板

4块主板,两块坏的 还有两块能用

楼主:
已解决,完美上机,谢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完美上机,谢谢大家

兄弟,用多大的线几圈几股什么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用多大的线几圈几股什么绕法?

我绕的是0.25 单股10圈,实际是0.21单股11圈,实际kv比原来的高4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