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翔M03金鱼尾

楼主(2021-08-06):
买的新机,飞起来始终有点金鱼尾,降落下来主尾电机加尾管都是烫的,调了陀螺仪感度也没用。咨询淘宝店家和厂家都说金鱼尾是正常的,而且没有办法解决。请问有大神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一下吗

网友A:
厂家说的一般都是靠谱的 ,只要能锁住先飞飞看吧。

网友B:
千把块钱的玩具,凑合玩吧,买个450电直玩起来成本更低也更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把块钱的玩具,凑合玩吧,买个450电直玩起来成本更低也更耐操

基本功都没有的话飞450炸一下可以回家修飞机修一个晚上了,目前对新人比较友好的机子还是k110,M2新机炸几次后性能也大不如前

网友C:
110练习下基本功,这种130级别的小机都是给高手玩的,螺距很难控制,受环境风影响特大,稍有点风螺距小都能飞很高,风没了,掉高厉害,而且这机子炸鸡成本高,不比360级别机子炸鸡低

网友C:
尤其M1、M2这种简直就是给大机输送新手、新手买这种机子几乎没几个能炸的起的、单说大桨这种易损件,质量比不上伟力的桨、价格直逼450、360级别的碳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遥控器?把油门设置高一点试试!   我的M03用70%油门会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遥控器?把油门设置高一点试试!   我的M03用70%油门会金鱼尾!

原装那个遥控器,按理应该是陀螺仪问题,我再设置油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尤其M1、M2这种简直就是给大机输送新手、新手买这种机子几乎没几个能炸的起的、单说大桨这种易损件,质量比 ...

炸肯定不行了,我是改像真机,飞飞航线就还好。不过不稳就很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练习下基本功,这种130级别的小机都是给高手玩的,螺距很难控制,受环境风影响特大,稍有点风螺距小都能 ...

110弱了点,嘿嘿,我主要是整来改像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把块钱的玩具,凑合玩吧,买个450电直玩起来成本更低也更耐操

450以前玩过被大桨打过腿,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说的一般都是靠谱的 ,只要能锁住先飞飞看吧。

玩也能玩,就是微微金鱼尾,然后下来就发烫,就比较恼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也能玩,就是微微金鱼尾,然后下来就发烫,就比较恼火

真是受不了,可以考虑一下朗宇m1 这个小机子表现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受不了,可以考虑一下朗宇m1 这个小机子表现挺好

郎宇的确实,不错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C:
尤其M1、M2这种简直就是给大机输送新手、新手买这种机子几乎没几个能炸的起的、单说大桨这种易损件,质量比 ...

大机好飞也麻烦:现在飞250克以上的都得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