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8.5T10.5T13.5T电机有何不同啊?请高手指教!

楼主(2021-08-06):
8.5T10.5T13.5T
电机
有何不同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按我的理解,可以上的最高电压不同,同电压下启动电流有点差异,线性也不同,同一厂家的同一系列电机最大功率标注基本是一样的,可以通过齿轮配比和根据你手里的电池,电调,匹配出你想要的动力程度和效果,

网友B:
天T数不同就是线圈圈数不同,圈数不同就是kv值不同,kv值不同就是配电不同
<

楼主:
云里雾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