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补焊机,请问北 京哪里买氩气

楼主(2021-08-06):
各位大佬有没有在北 京朝阳区5环东北方向这边的,搞了个补焊机做点小玩意儿,请问大佬们都在哪里买氩气,哪家的好,价格如何,流程是啥,需不需要自带气瓶,需不需要各种证明什么的。不在附近的大佬们如有建议也非常感谢指点一二

网友:
气瓶要买国标的,不然可能不给灌,小瓶子有的地方能灌,有的不能,

网友:
补焊机?用来焊接什么材料?

网友:
应该是冷焊机吧,直接去气站连瓶一起买,也有租的,建议是直接买

网友:
那不叫补焊机,是叫冷焊机,通常用来修补小金属件,必须接氩气的,最好去灌气的地方买他们的瓶子,带上好烟发一圈,混个脸熟,以后去买气就好说话了。

网友:
淘宝买个小气瓶+高压管,去做不锈钢门窗的地方给点钱,大瓶灌小瓶

网友:
这个可能也跟安装位置有关系,轴承款的体积大了点,会有影响,改这样也能用,所以......

网友A(2021-09-06):
直接买新的大号钢瓶最方便,去换气站随便充气,但电动车或小汽车运麻烦,太重不好搬运。
小钢瓶国标的换气站一般也不给充,得找厚意帮忙的人,早上去换气站的人很多,多给点钱就行,肯定不合算,还是大瓶子便宜量足。业余玩玩,说不定充一次能用个几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新的大号钢瓶最方便,去换气站随便充气,但电动车或小汽车运麻烦,太重不好搬运。
小钢瓶国标的换气 ...

我这边8升小瓶充气4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8升小瓶充气40大洋,

我这沈阳,大瓶倒小瓶,充10升的要50,实际压力低,充不进多少。大瓶好像不到100吧,忘了。

楼主(2021-11-20):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新的大号钢瓶最方便,去换气站随便充气,但电动车或小汽车运麻烦,太重不好搬运。
小钢瓶国标的换气 ...

谢谢大佬!!

网友:
甘肃嘉峪关以前一瓶大的80,现在120了,还是广西便宜,当初才6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8升小瓶充气40大洋,

没怎么贵吧,我15升的瓶,2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怎么贵吧,我15升的瓶,20元

穷鬼地方,山高皇帝远,独门生意。没办法。

网友:
正好去年刚经历过,不要自己买瓶,去加气店一般都有,一般店里一堆40升钢瓶的店就专业干这个的,贵就贵点,后续加气不找你麻烦,尽量40升大瓶,我这地方两种模式,租一元一天600元瓶压金,或者买断瓶630元,换气70元一次,压力只有12MPA。充小瓶不管大小都是20元一次,但压力碰到高还行,有时会碰到只有五六MPA的,还不带你多说的,加完就走,不然赶你了,懒得给你加。

另外,一般这些店都是有氧气乙炔氮气和二氧化碳的,所以值得费力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怎么贵吧,我15升的瓶,20元

我这15升的瓶  50大洋

网友:
有 东五环 100元 10升 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