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舱制作方案

楼主(2021-08-06):
密封舱是潜艇的核心部分,本贴将与大家一起讨论关于密封舱的制作方案

楼主:
潜水部分:

冲潜

冲潜

屏幕截图 2021-08-08

静潜

静潜

楼主:
密封舱所需物品:
舵机
1.     潜舵 180度                 10RMB
2.     方向舵 90度               /
3.     动力舵 360度             11RMB
遥控设备
1.     发射器 MC6C六通道                138RMB
2.     接收机MC6C六通道                 20RMB
3.     电池                                          /
电机
1.     潜水泵                  1RMB
2.     电调                    16RMB
3.     蠕动泵                  5RMB
4.     电调                     16RMB
龙骨
1.      鱼漂桶                 10RMB
2.     船体                     85RMB
工具
1.      502胶水
2.      704硅胶
总计
198RMB

楼主:
密封舱整体架构:

屏幕截图 2021-08-08

密封舱设计图

密封舱设计图

楼主:
隔板准备用ABS胶板实现

楼主:
材料准备
1.     无刷电机、电调
2.     舵机
3.     蠕动泵(自制)
4.     针筒(100ml)
5.     遥控器、接收机(mc6c)

屏幕截图 2021-08-07

电机

屏幕截图 2021-08-07

舵机

屏幕截图 2021-08-07

蠕动泵

屏幕截图 2021-08-07

针筒

屏幕截图 2021-08-07 113114 -

遥控器

楼主:
密封舱隔板:

楼主:
将3D打印的零件用丝杆螺母固定

楼主:
亚克力管尺寸:长400mm  外径75mm  内径71mm

楼主:
密封舱完成80%

楼主:
正在思考密封舱堵头。 目前有三种方案:
一、pvc堵头+电钻 (最后一艘潜艇
二、3D打印堵头 (我的静改动之海狼
三、ABS板自切(新手做的1:144海狼级密封舱。。。。。。。。。。

目前看来还是第一种最简单,但是pvc堵头的防水性令人担忧。3D打印的堵头我的静改动之海狼中也已经说过问题,密封性也一般!而ABS板,切割手艺又不够...... 至于尼龙+车床,那根本不可能(既无车床,也无尼龙),都不用列举。现在密封舱的堵头问题应该算是头等大事了。

网友(2021-10-09):
密封舱隔板3D打印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下水试航了没呢?

网友(2023-06-04):
大佬,密封舱内外直径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