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m飞控无法切换模式

楼主(2021-08-06):
遥控器校准界面1~5通道都有pwm值
但是模式设置里5通pwm就是0
有没有大佬能来指点一下呀

网友A:
APM是8通道,你把接收机的5通道接到飞控的8通道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是8通道,你把接收机的5通道接到飞控的8通道输入

8通也不行的

网友:
有个指令的,可以自定义通道,你应该是没有设置

网友B:
换个地面站试试,我碰到过,换个版本的地面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地面站试试,我碰到过,换个版本的地面站就好了

可以麻烦问一下是哪个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地面站试试,我碰到过,换个版本的地面站就好了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2-11-01):
请问下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