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朗宇2206电机1500kv用什么桨

楼主(2021-08-06):
如题,现在手里有这两种桨(如图),之前一直用红色的桨飞,但看群里和视频网站上也有用黑色慢速桨飞的,现在我也搞不懂,正常应该用哪种桨。

网友:
都试试看,哪种好飞就又哪种咯

网友:
黑色这款效率比红色高

网友:
你有这功夫,还不如某宝看看,卖家给出的参数

网友:
只能说黑色比黄色好

网友:
这两种桨我在FT_P51上都用过,红桨效率高一点,就是容易断。黑桨效率差一点但不容易断。同样一块电池红桨能多飞3-4分钟

网友:
按 朗宇官网参数设置  9寸 7.4最合适
我用11.1 8寸 就烧过电机

网友:
你可以买一个规格相近的,对比一下就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了。

记得选小螺矩的。

网友:
慢速时黑色效率高,高速时红色效率高

网友:
没那么多玄乎事,用就完事了

网友:
9寸桨用哪个都行,8寸桨用黑的,红的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