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entx舵量反向,微调不反向怎么办?

楼主(2021-08-07):
tx16s遥控器,在系统里面把舵量反向了,但是微调还是正向的,怎么调成反向?

网友:
刷中文版系统

网友A:
不要在输入设反向,在输出设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输入设反向,在输出设反向

输出是哪个?

楼主:
中文不是说还不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