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6s遥控器怎么设置熄火开关?

楼主(2021-08-07):
opentx的系统,还没摸会,甲醇发动机,只要能用一个开关关到油门就好,现在降落是用微调熄火的,很麻烦

网友:
只要你能想得到,opentx都能帮你办得到……慢慢摸索。

网友A:
我用SF作为油门锁定开关,最后一图的红圈里。

网友:
没玩过油机,不过我觉得90度舵机一般都是支持180度信号的,设置一个开关混控油门舵机减小20%应该也可以吧,opentx实现一个功能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SF作为油门锁定开关,最后一图的红圈里。

你好,请问一下你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
看着化油器调,记得还要调油门曲线,我一直用opentx飞油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你这个是什么软件?

OpenTX官方的PC调参软件啊,Companion

网友C:
开放系统都是垃圾.比如安卓系统越用越卡顿死机.封闭系统才安全可靠.比如苹果系统永远都是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放系统都是垃圾.比如安卓系统越用越卡顿死机.封闭系统才安全可靠.比如苹果系统永远都是顺畅

太片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放系统都是垃圾.比如安卓系统越用越卡顿死机.封闭系统才安全可靠.比如苹果系统永远都是顺畅

pix也是开放的,像这种不联网的开源,那不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TX官方的PC调参软件啊,Companion

不知道还有这种高端操作6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TX官方的PC调参软件啊,Companion

v1.51吗,下载不了

网友:
按图设置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