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系轴承脱出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07):
转一会就跑出来了,用胶粘可以吗?

网友A:
轮挡了解一下

网友:
轴套和轴承间隙大,涂点哥俩好胶。一定要适量。

网友:
轴管上套个硅胶管,把轴管和轴承法兰一起套住

网友:
套个弹簧护着轮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挡了解一下

请问是什么样的啊,淘宝搜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样的啊,淘宝搜不出来。

加个航模就出来了,同心度还行,要是要求高的话可以买联轴器自己切断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航模就出来了,同心度还行,要是要求高的话可以买联轴器自己切断也行

谢谢模友

网友:
我用一小段王管,开缝装上,用条小扎带扎起。

网友:
前面涂一点螺丝胶,后面不用涂

网友(2021-09-09):
你这是什么电机  现在后出轴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