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制作可拆卸机翼线操纵飞机

楼主(2021-08-07):
主材料   KT板,少量硬纸板、塑料瓶等。
主翼(特别是左翼)制作较烦琐。
与硬质材料(木)相比,精度差大,将就一些了。
翼展1110,面积约19dm2^,总长800,总重505克。
左翼埋吸管(多节连接)贯通以便穿操纵线。
仓盖用塑料瓶剪成,共两片,内贴彩膜。
机头罩用硬纸板卷成,用狭条纸板在沿口加强整圆。
因售品塑桨桨根厚,无法装入桨罩内,只能用自制竹桨(约8寸)。
电机2212,KV1750,电池2S,2200mAh。 满电最大油门拉力600多克。

网友A:
2212电机的入门小飞机没必要这样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电机的入门小飞机没必要这样搞了。

谢谢版主指教!
是太费事了,好在退休人员时间比较多。

网友B:
建议加大翼弦,翼展可以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大翼弦,翼展可以缩小

谢谢观看并提出宝贵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大翼弦,翼展可以缩小

对,象3A,不象线操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象3A,不象线操纵

谢谢版主支持DIY。
我有短翼的机子的,样子丑,小孩(孙辈)不喜欢(不肯飞),故做个半像真的,稍微好看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支持DIY。
我有短翼的机子的,样子丑,小孩(孙辈)不喜欢(不肯飞),故做个半像真的,稍微好看 ...

原来这么回事啊!

网友C:
螺旋桨自己撸??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自己撸??强!!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艺

谢谢夸奖!

网友E(2021-10-13):
螺旋桨自己做,厉害了。怎么没有副翼?

网友F:
您好,电机调速怎么控制?方便说明一下,打算也做一架飞飞,小时候飞过压燃机的,没有飞过电动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旋桨自己做,厉害了。怎么没有副翼?

简易的线操纵机不需要副翼的。迟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电机调速怎么控制?方便说明一下,打算也做一架飞飞,小时候飞过压燃机的,没有飞过电动的。谢谢!

也是用电调、接收机的。
玩的时候控挂在身上,左手控制油门,右手持手柄。
很久没看网站了,今天才看到,不好意思,迟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电机调速怎么控制?方便说明一下,打算也做一架飞飞,小时候飞过压燃机的,没有飞过电动的。谢谢!

电调在机头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用电调、接收机的。
玩的时候控挂在身上,左手控制油门,右手持手柄。
很久没看网站了,今天才看到,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