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是正反螺纹拉杆真垃圾

楼主(2021-08-07):
玩过土狗的朋友都会知道,土狗的球头扣很容易就从球头中脱出炸鸡。

然而,你在调飞机的时候,这个正反蓝牙螺杆根本就是个摆设,一点作用都没有!

每次扭拉杆的调螺距的时候,上下球头扣都会脱开,根本锁不住!!!

等你飞机调好了,球头扣也松了,这样起飞,天上脱开的几率又大大增加,真TM危险!

网友:
桨夹材质不是7075,比较软,再开个螺母孔一是又切一刀,得花钱,二是孔那里变薄了,容易被螺丝拉成椭圆孔。解决办法3个,1换7075,2加厚桨夹,3做钢衬。

球头应该是材质问题,太不耐用了,几十个起落就空中飞脱掉炸机。这应该是故意留的坑 稍微疏于检查就可以花钱了

网友:
我都是把拉杆长度拿卡尺量好了再安装上去。曾因为球头扣崩脱大桨砍过头罩,印象深刻

网友:
这个设计确实鸡肋,我都是取下来拧的,还不如两边都是正牙的

网友:
应该是球头扣材质太软了吧,或者是球头螺丝太长了?换其他家的拉杆呢。

网友:
15元的非耐5.0球头扣及拉杆了解一下,我花了120买两根小罗大兔子拉杆,结果20元的东西可以轻易代替

网友A:
啥飞机都有坑,需要改装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飞机都有坑,需要改装才可以

坑有不同的性质 还是要区分看待

网友B:
我为了为大兔子700买两根螺距拉杆,前后花了好几百,东西现在都还在路上,先是花了130在小罗家买了两根原装的,拿到才发展前机主把球头换成5.0的了,用不上,又依照前机主到TB买了替换的,谁知M2.5的球头扣不匹配,又得重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为了为大兔子700买两根螺距拉杆,前后花了好几百,东西现在都还在路上,先是花了130在小罗家买了两根原装 ...

对,自己改装也是折腾!后期配件还不稳定。
奈何tg原装太坑,想改装又懒得折腾,哎,玩飞机太多无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自己改装也是折腾!后期配件还不稳定。
奈何tg原装太坑,想改装又懒得折腾,哎,玩飞机太多无奈

不过经过这轮折腾,下回有经验了,两根拉杆和球头扣平均费用才10元左右一套,比原装的130元买两根拉杆还是省非常多非常多,使用起来区别不大,都是靠谱的

网友:
反正我没遇见

网友:
日本工程师

网友:
工程师钳子,讲究

网友C:
我就好奇这飞机有不拉机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好奇这飞机有不拉机的地方吗

有,营销非常棒

网友(2021-09-08):
连这点小事都当成问题来喷,真是无知喷狗。其实就是用个小动作五分钟就能搞定的事,而且是在不改装的前提下可以获得自己满意的松紧结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