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10锁不住尾

楼主(2021-08-08):
最近飞110。发现大螺距以后飞机锁不住尾巴了。之前都能正常使用的。什么都没改变。然后自己改了mos。更换了尾电机。电机连接线还是不行。一推油门尾巴就逆转。拿在手上推油门感觉好像是主板供电不足。主轴转的快了尾巴就开始没力气了。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哪里出问题了。实在不行只能换主板看看了。

网友A:
确定不是尾电机线接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尾电机线接反的问题

怎么可能接反。是大油门锁不住。不是一直转圈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接反。是大油门锁不住。不是一直转圈圈

本人水平不是很行,我认为与mos管焊接或尾电机线焊接有关,供电不足

网友:
电池没力

网友:
这机子电调就那么大你大油门电都输出给主电机了,尾巴肯定不会锁住、加上电池有保护板,要么就把电池保护板拆掉,要么就还电池

网友B:
还有个绝妙的办法就是主电机重新用细线绕,降低下kv、随便怎么大油门打舵都不会产生锁尾不足

网友:
檢查看看震動 與接頭是不是有鬆動

网友:
可能尾桨轴裂了

网友C:
尾电机供电途径电调细线,主板,插头等损耗,最好办法是改线路,保证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绝妙的办法就是主电机重新用细线绕,降低下kv、随便怎么大油门打舵都不会产生锁尾不足

这个不存在的,大螺距下尾电机的锁尾效果更不好,一切按原装的最好要不就增加到KV13000,大桨转速高才好飞,本来就是蚊子机了,还大螺距,风轻轻吹一下就跑了,只有靠小螺距高转速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供电途径电调细线,主板,插头等损耗,最好办法是改线路,保证供电

主板供电已经改了。用20的硅胶线直接给主板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供电已经改了。用20的硅胶线直接给主板供电

大佬能上個圖嗎?
来自微站

网友:
换个新尾浆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供电已经改了。用20的硅胶线直接给主板供电

那就是尾mos不行,需要换或者叠,或者尾电机和尾桨效率不够。

网友(2021-11-08):
尾电机 电压 低给尾电机的漆包线用2股试试

网友(2021-12-31):
这飞机尾巴本来就没劲

网友:
告诉你个绝招,换上123的尾桨,除非机器振动特别大,否则就是再大油门转速,再高正负螺距,锁尾都杠杠的,还有123尾桨一定要买老款的桨叶会厚实一些,转动起来,惯性大,比后出的薄片的锁尾好得多,还不容易炸坏

网友:
尾巴改大浆  主轴弯了也能锁住!不要改尾线路到外面 太丑!

网友D:
我是用小浆,小电机,高电压,高转速,短尾杆,完全搞定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