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定位器能用吗?

楼主(2021-08-0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7c0f2ad6t40JwB&id=532755790328&ns=1&abbucket=4#detail

网友:
为啥不能

网友:
可以用,用的人也挺多的

网友:
没用,我买了两个,都飞丢了。起飞前有定位信号,飞机炸鸡后,信号一起丢失,买了个寂寞。

网友A:
其实用osd显示经纬,屏幕一直录像就行,看看飞机掉下来最后一刻的位置,然后拿着手机(安装经纬度显示软件)去找,如果掉在无人区域,好找。如果掉在居民区,安了定位也没用,会被断电

网友:
补充一下:飞超视距,最好使用主流飞控,用比较可靠的载机,当然也不建议做极限距离的飞行

网友:
辣鸡,坑模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osd显示经纬,屏幕一直录像就行,看看飞机掉下来最后一刻的位置,然后拿着手机(安装经纬度显示软件 ...

你确定你飞机坠地点是图像最后显示的地点

网友:
挺好用,,,我用了几年了,,,定位还算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