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台车床怎样?

楼主(2021-08-08):
朋友厂子里的一台小车床,现在没有小东西车了,用不上,我拿回来了,配件都齐全,导轨基本是新的,网上这个厂家已经找不到了。

楼主:
有哪位朋友了解这款车床的给点建议,因为想把它改成电子挂轮,不知这样是否合适呢?

网友:
没见过
估计跟0630一个级别的
看上去还不错
可以折腾下
多种啊估计1吨不到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哪位朋友了解这款车床的给点建议,因为想把它改成电子挂轮,不知这样是否合适呢?

扎实,改电子挂轮挺合适。主轴和轨道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扎实,改电子挂轮挺合适。主轴和轨道精度咋样?

轨道目测精度不错,主轴的精度,准备等清理完了,安装好后再仔细测量。

网友:
济南三机的,做工好。耐操。。因为我有一台300型号的车床。

网友B:
你这个410公斤,有立铣头的。立铣头呢。没有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410公斤,有立铣头的。立铣头呢。没有看到啊。

你好,这个不带立铣头的,纵横走刀,但是车螺纹还是需要换挂轮的,有意想改成电子挂轮。

网友(2021-11-29):
缺挂轮就改,优点就是可以降低一部分噪音,走刀速度大范围可调

网友C:
挂轮齐全的话,就不必改电子的。又不是生产企业需进行批量制造,另外换挂轮也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挂轮齐全的话,就不必改电子的。又不是生产企业需进行批量制造,另外换挂轮也不麻烦。

弄一手的油,还得装卸,我就试了一次,还是改电子挂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