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新款80涵道F16

楼主(2021-08-08):
       作为F16的忠实粉丝,个人认为最漂亮的三代机非F16莫属,F16的起落架最有辨识度,结构耐操,场地适应性也比较强,我的飞场是沙石场地,所以FMS这次出的80级别的F16必须入一架。       虽然已经有了飞翼的90F16,但是我还是入了这款80的F16,因为90的机续航是在太差了,飞翼的90F16是2014年的产品,好多小细节已经跟不上了,特别是电池仓,有点太小了,改8s电池也不好放,而且续航2分半也就差不多,飞3分只能比较温柔的飞,而且降落下来电压也比较低,我一般也就飞2分半。

1、开箱,FMS的惯例,盒子不能丢,留着玩意出二手

2、开箱,送四套涂装贴纸,全部螺丝组装,不同于飞翼的部分还需要用胶水,FMS这个纯螺丝组装点赞。

3、先来个对比飞翼90F16的图,看大小,几乎差不多的。

4、座舱仿真度不错,仪表台做得也挺精细,就是这个氧气管......就不能再做多半截么?

5、主机翼结构,采用快插接头,虽然方便,但是这个接头其实我不大喜欢,因为主机翼在飞行中肯定会上下晃动导致这个插头也不断摇晃,容易造成接触不良,而且插头两边都是硬接的,应该改成一边是软连接比较好,减少接触不良的风险。

6、舱口盖四周有一圈塑料包边,边条翼也有一圈塑料包边,这点比飞翼的进步了,特别是边条翼,F16的边条翼比较细,没有塑料包边很容变成狗啃似的。

7、巨大的电池仓,比飞翼的90F16电池仓几乎大了一半,必须表扬,放下6s5200的电池都还有很大的空间,放6000的都不成问题,。

8、电池仓开了进气口,个人觉得不错,既增加了涵道的进气量,也给电池散热,涵道机的电池发热挺大的,好评!

9、垂直尾翼,一样的快插接头连接。

10、主机翼,满满的挂载点,就是这个圆形的切口啥玩意?太丑了,这点瑕疵没法避免嘛?

11、铰链是隐藏式的仿真铰链,跟飞翼的90F16一样。

12、尾喷灯,这个我轻轻推了下油门测试下,跟飞翼的尾喷灯不一样,飞翼的是超过50%油门直接亮,这个好像是随着油门颜色会有变化,小油门是浅黄色的,推油门慢慢加深,家里没有大油门测试,盲猜满油门就变成红色,这个好评!

13、个人选择黄鼠狼涂装,整体涂装挺有质感,泡沫估计发泡倍数降低了,比较硬,比我的飞翼90F16硬好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新机的关系,反正这次FMS的发泡质量不错,比我手头飞翼的L39 70f16 90f16都要好。

14、重头戏来了,前起落架,结构跟飞翼的大同小异,细节有优化,喷白漆仿真度满满,这个斜撑是稍微向外弯曲的,以此用斜撑的这个关节限位来受力,蜗杆顶丝几乎不受力,这点比飞翼的进步多了,飞翼的前起落架撑杆非常容易滑顶丝,而且撑杆上顶丝的位置很薄,非常容易坏,飞过飞翼90F16的人应该都知道,FMS这次把这个小问题优化得挺不错!座舱盖的仿真度满满,连内部的铆钉都做出来了,有spk涡喷F16的既视感,就是这个前起落架滑行灯,这太出戏了,就不能像飞翼那样做一个灯箱?把这堆线撸好,这线看起来太乱了。

15、前后起落架全部喷白漆,仿真度满满!!

16、前后起落架轮子全部铝合金CNC,全部带轴承!绝对好评!!单买这三个仿真轮子都要大大几十块!!

17、后起落架,跟飞翼的90F16结构也差不多,有些许优化,蜗杆比飞翼的密封度好很多,防尘,不用自己用胶布贴密封了。

18、全挂载,看起来霸气,F16这挂载量挺夸张啊。

19、各个角度美图。

20、F16机队,从左到右,90 80 70,可以看到这个80的F16尺寸其实跟飞翼90的差不多。

21、F16忠实粉丝。

22、最后附一张老婆编辑的照片。

23、总结。
       这次FMS的80F16个人感觉做工对得起价格,刚开始很多人说2500块的80涵道,疯了吧,其实个人觉得虽说这个是80涵道,但是尺寸跟90已经差不多了,而且做工对比飞翼的90F16,个人觉得这个80的更胜一筹,毕竟比飞翼的晚了7年,要是还不如飞翼当年的做工,那就说不过去了。至于飞行手感跟70还有90的差别如何,等试飞之后再来分享。

首飞成功,看视频,舵角根据说明书设置基本不用动微调,平尾后缘跟减速板平齐,我设置了襟副翼混控加三角翼混控,所以拆了锐飞,用锐飞没法这样设置,动力响应比90的快,动力总体也比90的好一点,估计可能是优化了进气,飞起来比90爽多了,虽然重量差不多,估计翼型有差别,起落架避震完美,非常顺滑。
首飞视频

全挂载飞行测试,虽然全挂载我估计起码得重100多克。但是对飞行性能个人没感觉出比较明显的差别,反而觉得全挂载状态下降落反而好降了,我测试了开满襟翼,大仰角带油门降落,非常稳定,没有出现左右摇摆失速的迹象,降落速度可以压得非常低,降落距离甚至可以比起飞距离还短。
全挂载飞行视频

最后第五个起落炸鸡了,在首飞之前,本人就已经收到了官方的通知,说尾喷灯的信号线会跟电调的信号线干扰导致断动力,因此我也按照官方的要求把尾喷灯接到了单独的一个通道,没有跟油门信号线并联再一起,但是还是出问题了,具体的问题是:在我飞了大概2分半左右,即将准备降落,油门已经收到40%左右,放起落架的瞬间全机断电0.5秒,0.5秒后又恢复,但是电调却进入了保护状态,动力严重不足,最后导致炸鸡。这个原因据我个人分析应该是电调的bec太小了,FMS这次的80f16电调选型太过于压榨性能了,F16作为拥有全舱门舵机的机型、灯光系统又丰富、起落架系统蜗杆又大,然而FMS还是跟普通的80涵道机一样选用5V5A的bec,这对于F16来说有点极限,导致炸鸡。这个问题已经反馈给FMS,客服说在8月20日之前会给一个售后解决方案,并且在给出解决方案之前也要求其他未起飞的用户暂时先别起飞。

网友A:
楼主有两个优势,第一,有钱,第二,有场地,第三,有时间

网友:
漂亮的飞机,起落架设计满分

网友B:
楼猪的红木家具不错

网友C:
动力呢?尺寸上去了,但是重量呢。价格已经差不多已经能够买豪华版PNP了,

网友D:
搜了一下,和地平线的长得完全一样。不知道到底是那边研发的。肯定是合作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两个优势,第一,有钱,第二,有场地,第三,有时间

请把第二和第三去掉
把第一重复三遍

网友:
不能进官网群和官网群里没有言论自由的产品不能买.根本没有售后保障.或者你说任何问题意见就会被网络暴力

网友:
楼上是空山

网友:
这个细节做的不错,F16是好机,我飞过两架

网友:
飞行感受很不错,特别是轮子,丝般顺滑。平尾的位置中文说明书没有,可以去查看英文说明书。
副翼不是很灵活,可以调整一下舵臂拉杆位置。
我是觉得平尾有点灵活。

网友:
空山是谁?

网友F:
F16确实很漂亮,我也很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两个优势,第一,有钱,第二,有场地,第三,有时间

没钱啊,有钱就飞喷了,场地也很差的,时间也就周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猪的红木家具不错

说实话,这红木家具我不喜欢,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了一下,和地平线的长得完全一样。不知道到底是那边研发的。肯定是合作关系。

Fms给地平线代工的,跟地平线那一台完全一样,部分电装不一样,地平线有专用的陀螺仪跟电调带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F16确实很漂亮,我也很喜欢。

买!!

网友G:
整机不带电池有多重?能称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机不带电池有多重?能称下吗

带780g电池的话3550g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关心的细节问题都得到了解答

网友H:
没感觉比90的16强,机背的进气孔真是服了,80的机子重量和90的一样,泡沫一如既往的软,把90的涵道换成内转9叶,轻松3分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感觉比90的16强,机背的进气孔真是服了,80的机子重量和90的一样,泡沫一如既往的软,把90的涵道换成内转 ...

天气不好还没飞,飞起来的手感不好评价,90的我飞了上千起落了,这次fms的静态整体做工个人认为比90的好,因为90的毕竟是7年前的产品,希望飞翼也抓紧时间更新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把第二和第三去掉
把第一重复三遍

楼主有钱,有钱,就是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感觉比90的16强,机背的进气孔真是服了,80的机子重量和90的一样,泡沫一如既往的软,把90的涵道换成内转 ...

试飞了,飞行感受比90的好很多,动力感受比90的强,就是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两个优势,第一,有钱,第二,有场地,第三,有时间

有了前面第一就可以了,后面两个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动力呢?尺寸上去了,但是重量呢。价格已经差不多已经能够买豪华版PNP了,

90的上三千了,我买的fms80才2100多, 飞翼性价比低,不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90的上三千了,我买的fms80才2100多, 飞翼性价比低,不像真

目前fms的这个80f16有放起落架瞬间断电的问题,等售后解决前不要起飞

网友I:
请问襟副翼混控是设置 打开襟翼的时候副翼跟襟翼同样方向同样舵量设置吗?
设置后是仅降落的时候用,还是起飞的时候也用?
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飞机有更大的升力,更低的失速点,还是什么?
“大仰角”飞行就是设置后的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襟副翼混控是设置 打开襟翼的时候副翼跟襟翼同样方向同样舵量设置吗?
设置后是仅降落的时候用,还是 ...

襟副翼混控是把副翼加入襟翼功能,开启襟翼后,两片副翼同时向下动作,充当襟翼,襟副翼的作用起飞降落都能缩短距离,大仰角飞行不一定要开襟副翼,普通模式也可以

网友J:
20号了, FMS给答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号了, FMS给答复了吗

没有看到正式的答复,但是我问客服也只是说方案就是调整电调位置增强散热就解决了.....

网友:
切实感受到了独立bec的好处,控制更安全,电调压力更小

网友K:
楼主 麻烦抽空拍个混控后的舵面活动视频 学习学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麻烦抽空拍个混控后的舵面活动视频 学习学习 谢谢

好,就是增加襟副翼混控外加三角翼混控

网友:
飞机整体价值2000多3000块钱外加好几天装机,完全毁在节约几十块钱的电调上。着实看不懂啊。

网友(2021-09-27):
引用 网友G:
90的上三千了,我买的fms80才2100多, 飞翼性价比低,不像真

2100多哪家买的啊?

网友F:
这个F16座舱空间挺大的,感觉应该能装下一个大疆天空端,仪表盘很赞,装个摄像头后效果估计非常好,我想买一架来玩fpv。请问楼主这个座舱盖子有办法拆下来吗?4000或者5200电池温柔飞,能飞几分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F16座舱空间挺大的,感觉应该能装下一个大疆天空端,仪表盘很赞,装个摄像头后效果估计非常好,我想买 ...

用这个玩fpv,难度挺大,除非你技术非常牛逼或者场地很好,盖子不难拆,胶水粘的,5000电池温柔飞估计能破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玩fpv,难度挺大,除非你技术非常牛逼或者场地很好,盖子不难拆,胶水粘的,5000电池温柔飞估计能 ...

谢谢回复。我还没飞过涵道,目视万万不敢飞的。以前用摇杆飞过lock on,在里面只玩起飞降落。场地确实很重要,场地还是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780g电池的话3550g

这个重量算上DaoDan和副油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