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翁与大白鲨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1-08-09):
最近想入手个双拉机,看中这两个机型,请问各位大侠模友们,这两个机型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没区别,就是价格差了几十块,造型区别

网友:
大白鲨空间大一些?

网友:
看那个觉得好看就用那个

网友A:
个人推荐一下铁骑,3人成团和肥翁一样价格,但是设备布置方便很多

楼主:
是不是肥翁的速度更快啊?
来自微站

网友:
自己看哪个顺眼买哪个吧,这些载机性能都差不多

网友:
大白鲨性价比最高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荐一下铁骑,3人成团和肥翁一样价格,但是设备布置方便很多

哪有?成团连接发一个?

网友(2022-11-15):
两个都装过,整体操控和飞行感觉差别不大,大白鲨发泡材料强度低,肥翁强度更高、细节做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