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微型机价值的新发现

楼主(2021-08-09):
从伟力玩到地平线,再从地平线玩到M2、M1,才发现K110的神机地位是无法取代的,我之前手拿一手好牌却打的非常烂,根本原因就是我自己没去了解3D动作的本质零螺距的概念,却一味的追求双无刷、上700大机
两三架K110,一块小草地再加上零螺距,不想进步也不行。
虽说是神机,水泥地还是不能浪,草地上及时熄火
我屯了这么多航模的东西,伟力算最保值了,现在惜售了,我自己留着玩

网友A:
舵机是硬伤。除了原机自带的,后期更换都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可惜120停产了

网友:
不如M1,这个飞起来感觉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是硬伤。除了原机自带的,后期更换都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这台用了一个替换舵机,同步性挺好,

网友B:
m1的耐摔性不如120,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的耐摔性不如120,重多了。

是的,我草地上轻轻一炸十字盘导轨就开裂了,再炸两下尾电机挂了,换了两个至今没有爽飞,所以重新把110和120搞起来了,价格不便宜,只能说对基础好的玩家友好,高手的玩具

网友:
伟力官方网店在哪里,谁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C:
楼主,我也很困惑,直机水平上不去,您说的本质零螺距指的是什么?求分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很困惑,直机水平上不去,您说的本质零螺距指的是什么?求分享,谢谢

一个训练正倒飞各个舵面的条件反射,二是各种翻滚零螺距时机的把握,都可以用K110训出来,低成本,关键是练习高效,草地捡起来就飞,其他任何机型都做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训练正倒飞各个舵面的条件反射,二是各种翻滚零螺距时机的把握,都可以用K110训出来,低成本,关键是 ...

练舵面反射到是同意。但练零螺距就困难了啊,翻不好到处飘,还要拽回来,,没有大一点机器稳稳练动作的感觉,进阶3d感觉不友好。不过不用找飞场,起落数到是能刷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练舵面反射到是同意。但练零螺距就困难了啊,翻不好到处飘,还要拽回来,,没有大一点机器稳稳练动作的感 ...

小鸡子练零螺距也同样是重要的,正倒飞十六面翻,正是因为飘更能练出快速反应,最主要是能像模拟器一样捡起来继续飞,大大提高真机训练效率,用360练翻滚炸了轻则换桨,重的换尾管,我算是过来人,我本地师傅就是K110练成基本功,我以为有师傅带可以绕过K110直接飞470、380之类的机型,炸了一圈,啥都没有练成,回头草地三台K110轮流飞,两个下午都进步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鸡子练零螺距也同样是重要的,正倒飞十六面翻,正是因为飘更能练出快速反应,最主要是能像模拟器一样捡 ...

翻滚炸了,应该是舵面反应不强,k110飞飞管用。练习精度控制,还是应该主要用大机器,逐个动作过,先飞到没有心理压力,再飞准,运气好的的话炸不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草地上轻轻一炸十字盘导轨就开裂了,再炸两下尾电机挂了,换了两个至今没有爽飞,所以重新把110 ...

十字盘导轨裂开了?

网友:
K110做练习机其实挺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台用了一个替换舵机,同步性挺好,

请问k120尾电机不转,是主板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k120尾电机不转,是主板哪里坏了?

电机跟主板没直接关系,不过K120飞控和电调是焊在一起的,没法远程给你评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k120尾电机不转,是主板哪里坏了?

如果其他都正常,电机也没有异样,大概率是电调MOS管坏了,这得专业人士修

网友:
虽然耐摔,但飞行体验跟m1不是一个级别,入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