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 A3 飞控图传怎么解决,iosd mark2用不成了,升级、降级办法用尽了还是不行。

楼主(2021-08-09):
N3 A3 飞控图传怎么解决,iosd mark2用不成了,升级、降级办法用尽了还是不行。

网友(2021-09-28):
具体说说

网友:
iosd markii支持的主控为A2   WKM   Naza-M   Naza-M V2

网友:
刚查又查了iosd markii的固件手册,升级固件后可以支持a3 n3

网友A(2021-12-12):
可以用精灵3a的遥控和云台,比iosd好用多了,最起码是高清图传啊!还可以用djigo

楼主:
这个哪有卖的?

网友(2022-01-15):
这个要问下,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精灵3a的遥控和云台,比iosd好用多了,最起码是高清图传啊!还可以用djigo

这个要问下是怎么改的?感谢了,一直想装一套A3飞控带一个轻巧的高清云台,你的精灵3+A3飞控方案太好了。精灵3云台是如何与A3链接的?需要什么改动吗?

网友(2022-03-13):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精灵3a的遥控和云台,比iosd好用多了,最起码是高清图传啊!还可以用djigo

哪儿有教程学习一手

网友(2022-08-31):
同求教程,A3飞控+大疆精灵3A的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精灵3a的遥控和云台,比iosd好用多了,最起码是高清图传啊!还可以用djigo

表示很羡慕大神的杰作,能否有偿指教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精灵3a的遥控和云台,比iosd好用多了,最起码是高清图传啊!还可以用djigo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拆了原精灵3上的无线接收模块,然后对接到A3飞控。所以才使用了精灵3的遥控。

网友(2022-12-26):
A3飞控连接3A图传板,LB1.5天空端 目前已经解决姿态数据与GPS冲突的问题,暂时稳定飞行,姿态响应一切正常

网友(2023-02-15):
A3+LB2才是王道吧  我一直用A3+LB2用   只是杂牌云台不给力

楼主:
买了两个N3飞控 iosd mark2连接后没有飞行姿态和卫星数量显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