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关注FUTABA发射功率问题的进来看看 (申精)

楼主(2021-08-10):
今天无意间在国外网站闲逛,看到有大神说futaba在FASSTEST协议下发射功率是很小的大概只有50mw,但是一旦切换到FASST协议,功率立马可以增置100mw,我刚好家里有射频强度计,试了一下,果然如此!所以之前被大家广为诟病说T14SG明显功率不如T8FG ,那是因为T8FG只支持FASST ,而且也都说副厂的cooltec接收机遥控距离比原厂远,因为副厂接收机只支持FASST制式~而到了T14SG则支持FASSTEST,而且默认就是fasstest,所以大家都觉得自从T14SG,T16SZ,T18SZ后,功率都小了,其实换到fasst功率就大了,只不过要搭配6208sb的接收机了,而且发现,切换到S-FHSS协议下,功率更大,直接爆表,整个测试有视频
所以综上所述,个人建议搭配接收机如下(仅代表个人观点 勿喷)
玩电直3D的,F3A\F3P的等特技,平时就在眼皮子底下飞的,7系列接收机最好 fasstest相应速度快。其他系列也不是不可以,反正都在非常近的范围内飞。
油动的,涡喷的,飞行半径较大的,不需要电压回传的,用6系列接收机最稳定,例如6208
电动固定翼的,稍微想飞远一点的,如果不回传电压,6系列接收机,如果要回传电压的,选3008sb接收机,3008sb T-FHSS模式,发射功率最大。
想远航的,请上黑羊..........................

网友:
好,利好6208,不要求回传情况下用6208其实更好的

网友:
这下恍然大悟

楼主:
怎么申精。。。哈哈  没申过

网友A:
这个好,以后买接收有选择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以后买接收有选择性了

是的 如果不要求回传动力电压的话,首选6系列的接收机,这样工作在FASST制式下,遥控器发射功率高,自然飞得远,也尽量能减少失控概率

网友:
好贴,那些老是说R2008sb失控的流言终结了。

网友B:
这个,,,好像涡喷圈早有定论了,,,,很多人都会用14mz配6系接收飞涡喷

网友:
一直用在用2008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涡喷圈早有定论了,,,,很多人都会用14mz配6系接收飞涡喷

但是没发现在各大论坛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呀哈哈

网友:
个人无线电发射功率不超过0.5w就可以不用办执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申精。。。哈哈  没申过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善于观察 ,厉害 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涡喷圈早有定论了,,,,很多人都会用14mz配6系接收飞涡喷

涡喷那帮bi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知道也不公布

网友D:
很好!学习了。另外看看你的场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涡喷那帮bi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知道也不公布

上分上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学习了。另外看看你的场强仪?

就是X宝买的射频计成品,他可以输出检波后的信号,直接自己再外接一个指针表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加一个大力功放,秒杀一切协议满功率干,就是电池耗得快一些。
穿越机也照样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加一个大力功放,秒杀一切协议满功率干,就是电池耗得快一些。
穿越机也照样爽飞

功率盲目加大 信噪比也会跟着大,不是一个很好地方法..我曾经想过,后来放弃了

网友F:
可惜futaba的天线不是SMA接头,不然我倒是可以搞个频谱仪准确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futaba的天线不是SMA接头,不然我倒是可以搞个频谱仪准确测一下

直接拆开用个IPEX转SMA的头就可以测了呀..这完全不是问题啊

网友:
多发些这样的帖子, 造福模友。

网友:
感谢分享,领教了

网友G:
新的32MZ和16IZ功率更小,楼主有条件可以测一下。
另外可以参考FCC网站:https://fccid.io/AZP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的32MZ和16IZ功率更小,楼主有条件可以测一下。
另外可以参考FCC网站:https://fccid.io/AZP

16iz测过,几乎一样哦,32mz周围暂时没人用哈哈

网友:
楼主厉害,请问14sg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16iz测过,几乎一样哦,32mz周围暂时没人用哈哈

我的实际感受是16IZ比14SG在Fasstest 18ch下的信号还弱。16iz如果天线和14一样向右,那在右边方向飞会间歇性失控。解决方法是把天线45度向下。
当然我是飞F3A,又高又远的那种。16IZ 一般飞飞直升机和小飞机不会有问题。

FCC 网站上 14 的最大功率 48mw,16IZ只有27mw。
我现在正在考虑换掉16IZ。

能否请你公布一些16IZ的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盲目加大 信噪比也会跟着大,不是一个很好地方法..我曾经想过,后来放弃了

这不是盲目加大,大力的功放功率加大很有限,增益只有8dBm,14SG经过功放后,输出功率320mW,效果够用。
我固定翼试飞1.8KM,大疆的数字图传都有马赛克了遥控还没失控。14SG+R2008sb原厂接收。
一直这样飞穿越,大疆眼镜丢图传过但遥控没失控过,延迟也没感觉出来。

当然每个人喜好不同,咋折腾够自己用就行。

网友:
这个好,futaba的接收对照表只有控、接收、协议兼容情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实际感受是16IZ比14SG在Fasstest 18ch下的信号还弱。16iz如果天线和14一样向右,那在右边方向飞会间 ...

我用16iz配合睿思凯副厂接收,有几次失控,都是天线没打开,感觉16对天线角度要求还挺高的,别的遥控天线就没管过

网友:
futaba牛就牛在功率不大距离不短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用16iz配合睿思凯副厂接收,有几次失控,都是天线没打开,感觉16对天线角度要求还挺高的,别的遥控天线 ...

我和你的感觉一样。 我用 16IZ 配合2个不同的 R7108SB 和 7003SB 在天线折叠起来的位置均出现失控情况,天线45度向下就不会失控。

Futaba 这些年来不断地偷偷降低发射功率。
已下最大功率来自FCC网站的测试:
18MZ 62.39mW, 14SG 48.19mw, 16SZ 36.41mW, 18SZ 32.45mW, 32MZ 29mw, 16IZ 27.7mW.

这么搞下去真的是不能再用了。

网友:
6014,7014不香嘛,哈哈哈

网友:
直接改一个大力功放上去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和你的感觉一样。 我用 16IZ 配合2个不同的 R7108SB 和 7003SB 在天线折叠起来的位置均出现失控情况, ...

FCC网站确实有各个型号遥控器的发射功率,但是测试没说在哪种协议下测试的,如果都是FASSTEST下测试的话,确实功率最大的是18MZ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实际感受是16IZ比14SG在Fasstest 18ch下的信号还弱。16iz如果天线和14一样向右,那在右边方向飞会间 ...

天线如果是水平摆放的话 往远了说,那肯定左右信号差,上下信号会好,天线垂直的话 飞远后,就是左右信号好,上下信号差。

网友I:
楼主 jeti控稳定性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jeti控稳定性咋样

那还用说 双频段冗余设计,肯定比futaba好啊 就是接收机太贵。我们这有个人用jeti DS-24的

网友:
法规要求,这个频率双向通讯要小于17db,也就是50mw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和你的感觉一样。 我用 16IZ 配合2个不同的 R7108SB 和 7003SB 在天线折叠起来的位置均出现失控情况, ...

功率降低这点对成本没任何影响。要想精准知道知道多少功率,得上频谱仪。这个东西功率不做大是法规要求,2.4G双向通讯要小于17db,也就是50mw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功率降低这点对成本没任何影响。要想精准知道知道多少功率,得上频谱仪。这个东西功率不做大是法规要求, ...

对..我只是通过简单实验证实一下不同系统的情况下发射功率的区别

网友:
很有意义的最新研究成果

网友K(2021-09-11):
在FasstEST 发射功率不足50毫瓦, 减少回传是时间 可否能增加??? 回传的间隔时间越短,择遥控器与接收机通信会变慢,响应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FasstEST 发射功率不足50毫瓦, 减少回传是时间 可否能增加??? 回传的间隔时间越短,择遥控器与接收机 ...

试过了 减少回传时间并不能增加功率,只是指针跳动频率更慢一点

网友(2022-03-31):
这样看18MZ的发射功率还更大一点了,能否问一下有没有人了解日本版本的futaba遥控器和国内销售的功率是否有差异?

网友:
好一个“辐射强度计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