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哪个品牌的3D打印机好

楼主(2021-08-10):
今天想入手两台三D打印机,一台光固化的,请大神推荐一下,操作简单易上手的,打印精度高的,谢谢。

网友:
精度都差不多的,

网友:
我买的极光尔沃的双喷头那个,上个月买2890好像,现在涨价到3680了
挺方便(我感觉),走线也还可以
而且目前来说打印的成品率挺高的,除了abs碳纤维材料不行

网友:
Anycubic的用起来也还可以吧,当初在闲鱼买的几百块钱I3 换个泰坦就可以打TPU 够用了

网友A:
感觉牌子很多,搞不清那个好。

网友(2021-10-23):
我用的是DIY的,不过我懒得精调,平时就打打固定件啊啥的,如果有耐心折腾的话,建议DIY。如果需要成品的话不懂,只能帮顶了。

网友(2022-02-16):
云图创智大黄蜂 后期照着响尾蛇或小天才改就行

网友(2025-01-21):
拓竹,省心省力。

网友(2025-02-21):
引用 网友A:
感觉牌子很多,搞不清那个好。

拓竹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