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拆装伟力K110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2021-08-10):
求助,拆装伟力K110需要哪些工具。

网友A:
附赠的两个螺丝刀,一个空心杯穿越机拆桨用的扳手,一把小刀,手

网友B:
一把螺丝刀就能拆得稀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把螺丝刀就能拆得稀碎

一套亚拓螺丝刀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赠的两个螺丝刀,一个空心杯穿越机拆桨用的扳手,一把小刀,手

拆横轴只有一个螺丝刀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把螺丝刀就能拆得稀碎

拆横轴一个螺丝刀行吗?

网友:
两个十字螺丝刀。一个1.5mm内六角。足矣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横轴一个螺丝刀行吗?

我以前一直没飞K110,以为这么细的横轴很容易歪,结果草地炸了几十个电都不用换

网友:
两把十字花螺丝刀,一个六角就够了,如果方便可以搞把尖头镊子